放大电路的线性校正

楼主:
  各位技术大牛
   我有个放大电路,做出来以后线性不对,谁可以帮我做一下。

网友A: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问题,必有重谢。

网友:
你电路图都不给出,哪路神仙能够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问题,必有重谢。

只说“我有个放大电路,做出来以后线性不对”,不说具体怎么不对,电原理图也没有,谁也帮不上你的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问题,必有重谢。

另外,你看到“线性不对”,未必就是你的放大电路有非线性问题,很可能是你误作判断,把其它问题当成了线性问题。

网友A:
我公司仿制别人的传感器,电路和元件都是一模一样的,但线性就是没有别人好,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忙。是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仿制别人的传感器,电路和元件都是一模一样的,但线性就是没有别人好,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忙。是模拟电 ...

“我公司仿制别人的传感器,电路和元件都是一模一样的,但线性就是没有别人好”
此现像更可能是传感器问题,而非放大器问题。放大器要做得线性很好,相当容易,而传感器要线性好,那可是很困难。

网友A:
我这个传感器简单 就是信号放大 所以我想找个高手付费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传感器简单 就是信号放大 所以我想找个高手付费解决问题

“我这个传感器简单 就是信号放大”
传感器是传感器,放大器是放大器。
传感器是非电量(例如力、速度、加速度、位移、角位移、温度……)转换成电量(电压、电流、电阻……)的设备。放大器是将电量放大为电量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传感器简单 就是信号放大 所以我想找个高手付费解决问题

据你所说,“就是信号放大”,那么你的这个设备就是放大器。
放大器产生非线性,有可能。不过放大器也很容易消除其非线性到能够接受的程度。
不过,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包括元器件参数等等),不知道你的放大器怎么个“线性不对”,没办法帮你消除你的放大器的非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传感器简单 就是信号放大 所以我想找个高手付费解决问题

前面说过:“放大器也很容易消除其非线性到能够接受的程度”。eeworld高手如云,你大可不必“找个高手付费解决问题”。

网友A:
我的传感器是电导率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传感器是电导率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

那么你的这个设备或者叫装置,既有传感器,又有放大器。

电导率是物质的特性,并不是如9楼所说的电量(电压、电流、电阻、频率……)。将某种物质的电导率转换成电量,是传感器,把传感器的输出转换成4~20mA输出,是放大器。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线性和什么有关系啊

网友A:
我现在这个传感器线性差的不多,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节一下这个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这个传感器线性差的不多,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节一下这个线性

“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节一下这个线性”
猜测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人为制造放大器的非线性,以放大器的非线性来校正传感器的非线性,即:令两部分的非线性互相抵消来实现较理想的线性。

网友A:
对对对,我就想稍微的调节一下这个线性,让他在合适的区间,我网上查了有什么反馈电路,或是什么线性调节器,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我就想稍微的调节一下这个线性,让他在合适的区间,我网上查了有什么反馈电路,或是什么线性调节器 ...

这种非线性模拟电路是有的,是用若干条折线(三条、四条甚至更多)来代替直线。
但是,折线电路设计起来相当麻烦,需要做大量计算,而且计算并不很准确,往往搭成电路之后还需要手动修正。电路也比较复杂,用元器件较多。更要命的是:这种折线电路精度受温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我就想稍微的调节一下这个线性,让他在合适的区间,我网上查了有什么反馈电路,或是什么线性调节器 ...

另一个方法,是将待修正的模拟信号放大(线性放大),然后AD转换成数字信号,用单片机将待修正的数字以查表的方法修正,最后输出你所需要的数字信号,再经DA转换成你需要的例如4~20mA电流信号。
此方法看似麻烦,但实际上相当简单。现在的单片机,往往自带AD和DA(或者PWM输出),而且现在单片机很便宜。这种方法可以达到相当高的精度(受温度等环境因素影响很小),而且修改起来也方便(修改表格即可)。
这种方法,实际上要比纯模拟电路的修正方法省事得多。但是,要求你会编写单片机的程序(其实是相当简单的程序)。而且单片机还有多余的时间来做很多其它事情(例如检测按键和数码管显示你的电导率或者输出电流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我就想稍微的调节一下这个线性,让他在合适的区间,我网上查了有什么反馈电路,或是什么线性调节器 ...

用热电偶或者热电阻测量温度,因为热电动势或者电阻与温度的关系都是非线性的,就需要修正,通常就是使用单片机来完成此项工作,同时这片单片机还可以完成例如校准、按键控制(例如测量多点温度,选择某一点来测量)同时完成数字显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