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楼主:
我用的这个电路,想输入12V输出5V,但是无论如何调节PWM波占空比,输出电压都在6—8V变化。为什么?

网友A:
楼主提供的图,只是BUCK降压拓扑结构的原理性图,,没有元件参数
比如降压电路中的电感量多大,开关管的占空比多少
或者电感参数小了,加大电感值试试
续流二极管选择参数是怎么选的

还有,调试降压buck时,加负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图,只是BUCK降压拓扑结构的原理性图,,没有元件参数
比如降压电路中的电感量多大,开关管的占 ...

同意楼上。尤其是Buck电路有两种工作模式,负载不同,工作模式可能也不同。
补充一项:PWM频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图,只是BUCK降压拓扑结构的原理性图,,没有元件参数
比如降压电路中的电感量多大,开关管的占 ...

电感用的47UH,输入和输出电容都是940uF,二极管用的ss34,开关是IRF3205,PWM频率80千赫兹

网友A:
等于说楼主还是有具体电路的哈,,,
搞一个降压电路,总得有个目的吧,比如所谓的“输入12V输出5V”
带多大负载,这个负载与电感量是有关系的
电感电流最大值,对应着最小输入电压,也就是最大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于说楼主还是有具体电路的哈,,,
搞一个降压电路,总得有个目的吧,比如所谓的“输入12V输出5V”
带 ...

我带的30欧的负载,在上面我说的条件下调节PWM波输出电压只在1-2V之间变化,为什么?

网友A:
功率并不大,应该带载调试
开关频率是不是高了
调整一下电感,输出电容参数
电路不知道工作什么模式,更不知是什么原因选的元件参数

网友:
是这样,
降压是由调整脉冲占空比来决定的,理想状态下,输出电压Uo=Ui 乘以占空比,实际电路是不理想的,开关管、续流二极管都会有压降,且压降还和负载电流有关,且不稳定,所以必须采用反馈控制才能正常工作,,

这就是多么牛的人,进行DCDC降压时一般选择现成的降压芯片的原因,比如用了几十年LM2596之类的芯片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并不大,应该带载调试
开关频率是不是高了
调整一下电感,输出电容参数
电路不知道工作什么模式,更 ...

那个。。。对于buck电路中电感电容参数的选择,我不怎么了解该怎样去算

网友B:
这是要奔着玩数字电源的方向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奔着玩数字电源的方向去啊?

基础的都还没搞会呢

网友:
难道占空比为0时,居然还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