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单片机控制DAC输出独立8路电压该怎么弄?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我想要用单片机控制DAC输出8通道电压,选取的DAC为LT2600,那么我该选取那款单片机呢?本人并没有多少单片机基础

网友A:
选用哪款单片机似乎不如选取DAC重要。
没有查到你选用的LT2600,无法知道你选取的DAC是否能够满足8通道电压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用哪款单片机似乎不如选取DAC重要。
没有查到你选用的LT2600,无法知道你选取的DAC是否能够满足8通道电 ...

少打一个字,是LTC26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少打一个字,是LTC2600

LTC2600是SPI接口串行输入的DAC,选用带SPI接口的单片机比较方便。按照LTC2600的datasheet编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C2600是SPI接口串行输入的DAC,选用带SPI接口的单片机比较方便。按照LTC2600的datasheet编程即可。

用stc15w1k16s行吗

网友:
stc15w1k16s这个型号单片机,我不曾仔细阅读过datasheet,所以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