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
大神们,你好。现在我遇到了一个现象,目前使用TI的TPS54331  DC-DC输出5V,连接到一个pitch0.4mm的连接器。当板子上电的时候,DC-DC正常输出5V,但是连接器中5V网络旁边的网络居然也有电压,电压也是在5V左右。(如图所示)
请问是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5V耦合过去的,导致旁边的网络也有电压?求助,求助。

网友A:
电路板漏电?腐蚀不够导致有肉眼不可见的毛刺或者连线?皆有可能。

网友B:
先检查下电路板有没有问题吧。断电了用万用表测测通路问题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了。有的电路板做工不好或者其他一些原因。板子上可能不是连接的地方被连接了或者断路了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下电路板有没有问题吧。断电了用万用表测测通路问题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了。有的电路板做工不好或者 ...

板子没有短路的情况,裸板所有线路都是好的。空板上电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耦合的可能是很小的
短路也是不会有的
“连接器中5V网络旁边的网络”旁边的网络是个什么情况
也许跟你这个5v 没关系吧
检查一下连接吧,一定5V有连接过去的,不一定你的连接器输出的

网友:
,但是连接器中5V网络旁边的网络居然也有电压,你检查一下,旁边的网络 是不是和外部设备相连。可能是外部设备产生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漏电?腐蚀不够导致有肉眼不可见的毛刺或者连线?皆有可能。

但是裸板测试的时候,使用万用表点的时候却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漏电?腐蚀不够导致有肉眼不可见的毛刺或者连线?皆有可能。

这是板子的图片,当只是焊接DC-DC模块的时候(没有焊接连接器)是没有出现旁边pin脚有电压的情况,但是焊接连接器后,就会出现我所说的情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板子的图片,当只是焊接DC-DC模块的时候(没有焊接连接器)是没有出现旁边pin脚有电压的情况,但是焊 ...

只是焊接DC-DC模块的时候(没有焊接连接器)是没有出现旁边pin脚有电压的情况,但是焊接连接器后,就会出现我所说的情况了。

连接器自身各引脚存在漏电?拿几个未焊接的连接器测试一下,再不开DC-DC模块,在已焊接的连接器上测试一下。

网友D:
如有原理图和PCB图就好办
加电对照各个部分,测量DC-DC模块部分,很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有原理图和PCB图就好办
加电对照各个部分,测量DC-DC模块部分,很容易找到问题

原因已经找到了,之前是手工焊接的,使用热风枪吹的时候可能把线路板的结构破坏了。导致出现耦合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焊接DC-DC模块的时候(没有焊接连接器)是没有出现旁边pin脚有电压的情况,但是焊接连接器后,就会出 ...

原因已经找到了,因为之前是手工焊接的,使用热风枪和烙铁的时候可能把PCB内部结构破坏了,导致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几天去工厂贴片后,测试板子并没有出现之前的现象。咨询了贴片厂的人员后得出结论,还是要谢谢大神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