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感器信号受电源干扰波动较大问题

楼主:
系统框图如下,

com为压力传感器屏蔽线,放大器VCC对应的GND和OUT对应的GND内部导通,所以我这边放大器只用了电源地。
开关电源使用220V供电,输出24V给放大器供电。可编程电源使用380V供电,输出12V给另一设备,J3为输入信号,控制可编程电源输出。同时还有一负载电机,经AC380V变压AC220V供电,和可编程电源的380V并联。
压力传感器输出灵敏度1.5±1%mv/V,经信号放大器对采集信号放大输出±10V范围到AD,放大器输入信号0.5-25mv

注意:放大器地信号和开关电源24V地信号、12V地信号接一起,同时将该路地信号并联出来,和OUT一起到AD输入。放大器COM(屏蔽线)也是最终接G的

个人感觉黄色部分接线有问题,但是负责的同学说没问题,还请相关网友指导一下

现在传感器使用独立电源测试,不受力情况下,OUT输出有230mv(峰峰值);
传感器接入系统,程控电源上电时,不受力情况下,OUT输出有800mv(峰峰值)左右;

网友:
补张图传感器接入系统,程控电源上电时,不受力情况下,OUT输出有800mv(峰峰值)左右;

网友A:
工业现场设备必须可靠的接大地,系统地和大地的连接关系则非常讲究,得区分对待。电缆的屏蔽层通常不可当信号地使用,只能且必须接大地。电源回路也必须讲究,不仅仅是什么电源干扰的问题,得分析电源的地设计,有没有Y电容等。敏感放大器的供电一般都有二次电源(没有的话要加上),所以电源噪声应该不是问题,该注意的仍然应该是地回路,而系统中有重负载时,接地噪声就必须考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业现场设备必须可靠的接大地,系统地和大地的连接关系则非常讲究,得区分对待。电缆的屏蔽层通常不可当信 ...

O(∩_∩)O谢谢回复,
您觉得如下接法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放大器的地信号接哪里?
放大器地信号和开关电源24V地信号、12V地信号接一起,同时将该路地信号并联出来,和OUT一起到AD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O(∩_∩)O谢谢回复,
您觉得如下接法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放大器的地信号接哪里?
放大器地信号和开 ...

AD输入又不存在什么“地信号”,放大器和ADC应该是布置在相邻处,中间如果存在长线连接,应该走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