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N总线通讯异常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有一款CAN总线产品,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通讯异常。经客户排查,线束连接完好,客户初步进行如下测试:
       1、上电测试CANH和CANL对GND的电压:
        CANH对GND:0.616V
        CANL对GND:0.470V
        2、掉电情况下测试CANH和CANL对GND的阻值,CANH和CANL之间的阻值:
        CANH对地:18.96MΩ
        CANL对地:18.95MΩ
        CANH和CANL之间:51.3KΩ
        3、工作电流为34mA,比工作正常的产品小了1mA;
        由以上三点看,CANH和CANL应该没有因高压击穿,问题产品在国外,短时间之内回不来,还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这个上电后CANH和CANL对地电压不对吧? “隐”性电平应该是一个2.5V左右的值吧 芯片工作状态不正常或坏了或负载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上电后CANH和CANL对地电压不对吧? “隐”性电平应该是一个2.5V左右的值吧 芯片工作状态不正常或坏了 ...

单机测试就是这样,这个是故障机器的测试数据。

网友: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通讯异常。
樓主需要模擬客戶的情況,運行產品並進行監控觀測,
其中要加入一定的干擾,並且還要有其他的CAN設備進行通訊來產生碰撞以及錯誤幀
因為很大可能是軟件問題

网友B:
通讯线双绞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线双绞了吗?

是用双绞线,不过没有屏蔽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用双绞线,不过没有屏蔽层

双绞线对提高CAN通讯稳定性有很好的作用,如果不是在很大的电磁干扰环境下,屏不屏蔽问题不大。

看你电路图上预留了终端电阻,实际有接吗?

如果是高频信号传输,还是要加在CANH和CANL之间并联终端电阻(通常我用120R)

来减弱反射信号对通讯线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绞线对提高CAN通讯稳定性有很好的作用,如果不是在很大的电磁干扰环境下,屏不屏蔽问题不大。

看你 ...

终端电阻放在首末两个节点,所以板上没贴。

网友:
从CANH和CANL的电压看,对照CAN总线的逻辑表,觉得只有VCC<4.75V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建议重点检查一下芯片的供电情况。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4.75v~5.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