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的线性稳压器或者开关型稳压器 一般都有一个最大电流限制,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们用的线性稳压器或者开关型稳压器 一般都有一个最大电流限制,这具体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电流超过这个值,这个稳压器会自己关断或者还是烧坏,或者是说能够依靠自身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稳压器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最大电流值?就比如这个LM350,它有个参数是 guaranteed 3A output current 是说,如果电流超过3A,这个稳压器会自己关断或者还是烧坏,或者是说能够依靠自身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稳压器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最大电流值3A?还有这个图片中并联三个能够达到10A,这是不也是说这个电路能够达到最大10A电路,而且能够通过自身的限流电路限制在10A?

网友:
“如果电流超过这个值,这个稳压器会自己关断或者还是烧坏,或者是说能够依靠自身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稳压器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最大电流值?”

各种情况都有。某些早期线性稳压芯片会烧坏,某些稳压芯片会自动关断(必须下电然后重新启动),某些稳压芯片会自动限制输出电流(降低输出电压),某些稳压芯片(主要是开关形式的稳压器)会停止输出很短时间然后重新启动(好像人打嗝一样)。

网友:
“这是不也是说这个电路能够达到最大10A电路,而且能够通过自身的限流电路限制在10A?”

是的。

网友:
你好,谢谢你,我的电路中接的负载是电容,我想在24V的开关电源和这个负载之间接一种限流电路,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24v的电源和电容之间用几个稳压器并联,让他们构成一个限流电路,而且能通过最大电流可以达到7A-10A,之间,你知道有没有哪个型号的集成稳压器,是可以用内部的限流电路,使得通过自身的电流最大不会超过某个值比如3A,而不会因为外接负载短路,而直接关断或者烧毁?

网友A:
如果是超过限定的额定电流,一般管子会关断或者被雪崩击穿(一部分稳压管不会)。再就是并联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操作上还是会有损耗。个人建议还是买与负载相匹配的管子,再就是做好管子的散热和电路保护隔离工作。因为我有几次因为在做实验时,电流过大。有一个调节三极管直接烧冒烟了。切记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超过限定的额定电流,一般管子会关断或者被雪崩击穿(一部分稳压管不会)。再就是并联虽然理论上可行 ...

谢谢,我要达到输出电压8-15V可调而且输出电流能够在5-8A之间变化好像没有找到这种芯片或者模块啊,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要达到输出电压8-15V可调而且输出电流能够在5-8A之间变化好像没有找到这种芯片或者模块啊,你有 ...

主要是电压还能满足要求,这么高的电流的话只能通过mos管并联输出。重要的一定要做好电源隔离(比如说用变压器),mos管的散热工作。一般实现这种功能只能是靠斩波电路来实现了。

网友:
楼主想做的是模块並联,不是MOS。

网友:
大电流的模块依然不好找,MOS大功率的与日俱增,
一管扩流,既易造又可靠,多路並联须让各路负荷平均,单靠各自串联电阻难以有效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