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门锁竟被特斯拉线圈秒开,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刚刚看了@ljj3166分享的特斯拉线圈秒开智能锁的视频,简直太吓人了,基本是秒开,视频如下

为了求证,上网查了一下关于特斯拉线圈的解释:特斯拉线圈又叫泰斯拉线圈,这是一种分布参数高频串联谐振变压器,可以获得上百万伏的高频电压。传统特斯拉线圈的原理是使用变压器使普通电压升压,然后给初级LC回路谐振电容充电,充到放电阈值的,火花间隙放电导通,初级LC回路发生串联谐振,给次级线圈提供足够高的励磁功率,其次是和次级LC回路的频率相等,让次级线圈的电感与分布电容发生串联谐振,这时放电终端电压最高,于是就看到闪电了。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人工闪电制造器。

那么特斯拉线圈为什么能破解智能锁呢?有人说是特斯拉线圈产生的强电磁脉冲攻击智能锁芯片之后,造成芯片死机并重启,而有的智能锁默认重启后自动开锁,所以特斯拉线圈能秒开智能锁。

虽然这个事件只是个别品牌门锁,不能代表所有,但存在这种问题确实让想买智能门锁或卖锁的商家出了一身冷汗。

智能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成本问题偷工减料?还是核心程序设计缺陷?对于这个问题,除了换锁,大家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秒开确实蛮恐怖~~个人感觉还是机械锁安全些。

网友B:
门槛太低,产品做烂,天朝特色
无奈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开确实蛮恐怖~~个人感觉还是机械锁安全些。

其实门锁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感觉现在要想安全,门锁就得配上监控摄像头,这样即使坏人破锁而入,摄像头能给他以震慑,我们也能有他的影像,对快速破案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门槛太低,产品做烂,天朝特色
无奈

从侧面也能看中国制造发展迅速,短短几年时间,兴起了各种牌子的智能门锁,虽然个别产品烂

网友D:
上百万伏?是个什么概念?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侧面也能看中国制造发展迅速,短短几年时间,兴起了各种牌子的智能门锁,虽然个别产品烂

这些产品确实烂。
想到一个简单的原因:所谓“智能门锁”,必是使用了CPU(很可能就是片单片机)。而CPU受到强烈干扰后程序可能“跑飞”,程序“跑飞”后通常是看门狗动作,单片机复位重启。设计简单的单片机系统,复位重启后一般是默认的初始状态,等待输入密码或者指纹或者……显然,此时锁舌必定是开启状态,否则“智能门锁”出厂后是没有办法设置数字密码,或者设置指纹密码的。
预防的方法:加强电磁屏蔽,加强CPU输入输出滤波,务使强干扰无法到达CPU,设置多重CPU状态备份,重启时检查多重CPU状态备份,三选二或者五选三,符合之后进入指定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百万伏?是个什么概念?

上百万伏特,是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侧面也能看中国制造发展迅速,短短几年时间,兴起了各种牌子的智能门锁,虽然个别产品烂

“智能门锁”,是民用产品。如果是工业用产品,受干扰后程序“跑飞”,执行机构乱动作,那才要命。例如挖掘机在移动过程中执行了一段开斗的程序,几十吨矿石或者土壤倒在人头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侧面也能看中国制造发展迅速,短短几年时间,兴起了各种牌子的智能门锁,虽然个别产品烂

中国高铁曾发生过一次追尾事故,本来控制系统是设计成绝对不会发生追尾的,距离近了就会刹车。可是由于系统不兼容,受到干扰后,追尾事故就是发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国高铁曾发生过一次追尾事故,本来控制系统是设计成绝对不会发生追尾的,距离近了就会刹车。可是由于系 ...

这个挺可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些产品确实烂。
想到一个简单的原因:所谓“智能门锁”,必是使用了CPU(很可能就是片单片机)。而CPU受 ...

现在无论搞什么,就一窝蜂短时间内都出来了,后果就是像这样出各种问题
刚刚查看了几条相关新闻,大体上说的主要问题都是碍于成本,你卖的便宜,我比你更便宜,这便宜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无论搞什么,就一窝蜂短时间内都出来了,后果就是像这样出各种问题
刚刚查看了几条相关新闻,大体上 ...

电灯刚刚发明出来,进入千家万户,于是火灾频繁发生,甚至J·P·摩根的办公桌都烧过。
保险公司头大了,因为很多遭电气火灾的房屋是保了火险的,发生了火灾保险公司要理赔。于是多家保险公司成立了一个实验室,未经这个实验室检验合格的电器,发生火灾不赔,经实验室检验合格的发生了火灾就赔。
这个实验室,就是UL实验室,直到今天还存在,而且是世界上信誉最高的实验室之一。凡是有UL实验室合格章的产品,经销商就放心,用户也放心,价格就要比没有经UL实验室检验合格的产品贵。你的PC机电源上,可能就有UL实验室的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灯刚刚发明出来,进入千家万户,于是火灾频繁发生,甚至J·P·摩根的办公桌都烧过。
保险公司头大了, ...

有印象,见过这个标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长知识了

网友F:
国内市场就是这样,我们也做智能锁,老板要求1个月从无到有,硬件往最便宜的方案压缩。要快还要便宜能出什么号产品。

网友:
看着挺可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内市场就是这样,我们也做智能锁,老板要求1个月从无到有,硬件往最便宜的方案压缩。要快还要便宜能出什 ...

给老板看看这个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内市场就是这样,我们也做智能锁,老板要求1个月从无到有,硬件往最便宜的方案压缩。要快还要便宜能出什 ...

慢工出细活,国内有几个能做到?今天不出产品,明天就出局,后天呢?赶不上节奏,也许产品还没研发出来就会被市场和同行淘汰。所以,很多就是为了赚一笔快钱,至于以后该破产的破产,该上市的上市,该百年老店的也就凤毛麟角了。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
智能,新能源只是概念,,,,,,,,,,,一般当真的基本属于小白

网友:
要是军事或宇航装备,可就糟透了!既然复位会导致开锁,那表明电磁脉冲还不足以像核武器那样把电路直接轰坏,可导致出错也够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