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脉冲波串联电容

楼主:
方波串联电容会产生脉冲波,那脉冲波串联电容会产生什么波形呢?
仿真和实测显示还是脉冲波。
那么,请教各位前辈,脉冲波为什么就不会经过一个微分运算呢?方波经过电容微分后的幅值大致是什么比例关系呢,RC改变,幅值也会改变,但是并不是简单的RC倍的关系。
这里很疑惑,希望有前辈能够给予点拨,谢谢。

网友:
“方波串联电容会产生脉冲波”
串联电容后是否产生脉冲波,要看电容容量和后级电路电阻。
如果电容量够大,后级电阻也够大,那么方波经电容后仍然是方波。

网友:
“脉冲波为什么就不会经过一个微分运算呢?”
同样,脉冲经电容后,如果电容够大,后级电阻也够大,那么仍然是原来的脉冲波。如果电容很小,后级电阻也很小,那么脉冲经电容后,是个更窄的脉冲。

网友A:
“方波经过电容微分后的幅值大致是什么比例关系呢”
这要看输入的方波上升沿下降沿有多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经过电容微分后的幅值大致是什么比例关系呢”
这要看输入的方波上升沿下降沿有多陡。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前边我也大概明白主要看RC时间常数,常数足够小就可以吧。但是最后一个您说的,是如果是理想方波就会等幅输出,不理想有一段上升时间的话就会有衰减么?那衰减程度是线性的么,是越不陡峭越小,大概是个什么关系。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前边我也大概明白主要看RC时间常数,常数足够小就可以吧。但是最后一个您说的,是如果 ...

“最后一个您说的,是如果是理想方波就会等幅输出,不理想有一段上升时间的话就会有衰减么?”
输入理想方波,RC时间常数比较大,输出接近方波,但平顶会向零线倾斜,倾斜的方式是指数曲线(不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