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鍙傝€冪數璺�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ADI 路 涓栧仴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ADI鍙傝€冪數璺�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51单片机
通过超声波测距
y7575
y7575

网友A(2018-07-17):
通过超声波测距
想用超声波实现避障,一共使用三个超声波——前左右各一个。超声波模块是hc-sr04,目前的问题应该是测距程序没有使用,想求助一下各位大佬,帮忙看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ECHO_L= P2^1;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TRIG_L = P2^0;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ECHO_R = P2^7;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TRIG_R = P2^6;
sbit ECHO_b=P2^4;
sbit TRIG_b=P2^3;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dianji_pwm P2^2 //PWM信号端
sbit Sevro_moto_pwm= P1^7 ;
sbit IN1=P2^0;//电机控制
sbit IN2=P2^1;
sbit ENA=P2^2;
bit Right_moto_stop=1;
#define dianji_go {IN1=0,IN2=1,ENA=1;} //电机向前走
#define dianji_back {IN1=1,IN2=0,ENA=1;} //电机向后走
#define dianji_Stop {ENA=0;} //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dianji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dianji =0;//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duoji=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duoji =15;//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timer;
float S1;
float S2;
float S3;
unsigned int flag;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函数 11.059mhz下约10ms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x) //1ms延时函数100ms以内可用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124;i>0;i--);
}
void Delay4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15;
while (--i);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Conut1(void) //计算距离
{
TRIG_L= 1; //拉高超声波模块触发IO
Delay40us();// 延时40us
TRIG_L= 0; //拉低超声波模块触发IO
while(ECHO_L==0);//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高
TR0 = 1; //开启定时器计时
while(ECHO_L==1); //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低
TR0 = 0;
time=(TH0*256+TL0);
S1=time*0.170;
TH0=0;
TL0=0;
}
void Conut2(void) //计算距离
{
TRIG_R= 1; //拉高超声波模块触发IO
Delay40us();// 延时40us
TRIG_R= 0; //拉低超声波模块触发IO
while(ECHO_R==0);//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高
TR0 = 1; //开启定时器计时
while(ECHO_R==1); //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低
TR0 = 0;
time=(TH0*256+TL0);
S2=time*0.170;
TH0=0;
TL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nut3(void) //计算距离
{
TRIG_b= 1; //拉高超声波模块触发IO
Delay40us();// 延时40us
TRIG_b= 0; //拉低超声波模块触发IO
while(ECHO_b==0);//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高
TR0 = 1; //开启定时器计时
while(ECHO_b==1); //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低
TR0 = 0;
time=(TH0*256+TL0);
S3=time*0.170;
TH0=0;
TL0=0; //算出来是CM
}
/*调节push_val_duoji的值改变舵机角度,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duoji<=push_val_duoji)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duoji>=200)
pwm_val_duoji=0;
}
/*调节电机占空比*/
void pwm_out_dianji(void)
{
if(pwm_val_dianji<=push_val_dianji)
{
ENA=1;
}
else
{
ENA=0;
}
if(pwm_val_dianji>=20)
pwm_val_dianji=0;
else
{
ENA=0;
}
}
void COMM(void)
{
Conut1();
Conut2();
Conut3();
if(S3<20)
{
ENA=0;;
if(S1<10&&S2>10) flag=0;
if(S2<10&&S1>10) flag=1;
if(S1<10&&S2<10) flag=2;
if(S2>10&&S1>10) flag=3;
switch(flag)
{
case 0 :push_val_duoji=17; break;
case 1 :push_val_duoji=11; break;
case 2 :push_val_duoji=14; break;
case 3 :push_val_duoji=14; break;
default :push_val_duoji=14; break;
}}
}
void COMM1()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R1= 1;
TH0=0;
TL0=0;
EA=1;
EX0=1;
EX1=1;
ET1=1;
push_val_duoji=14;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COMM();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duoji++;
pwm_out_dianji();
pwm_Servomoto();
}

网友B:
我提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好,你把设置中断优先级放在了开启总中断后面,然后,我觉得Tim1定时时间不太好,三个测距下来用的总时间就超过120us,而你设置的Tim1中断时间是100us,第一次S3还没有计算出数据,之后都是用的前一次的S3,可能用的本次的S1和S2,程序运行不会出问题,可能不能实现你想实现的功能,你说测距程序没有用,可能是因为没有检测到回波,你可以在检测到回波后加一个指示灯,或串口打印输出,确定问题出在具体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