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有没有DIMM的金手指封装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上电路板要用到DIMM作为接口,在Altium Designer16上面有PCI,AT,PC-104等金手指的板子,有没有DIMM的金手指封装?自已从来没画过,心头没底啊。

网友:
封装不是哪个软件有没有
没有可以自己画的
找个手册说明,看准尺寸标注图,如有实物最好

网友A:
找一下里面的例程,好像有的,直接复制或者做成库,找个类似的修改一下也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里面的例程,好像有的,直接复制或者做成库,找个类似的修改一下也行的

OK 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