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型号的集成稳压器,或者电源模块也好,是内部自带限流电路

楼主:
大家知道有没有哪个型号的集成稳压器,或者电源模块也好,是内部自带限流电路,使得通过自身的电流最大不会超过某个值比如3A,而不会因为外接负载短路,而直接关断或者烧毁?

网友A:
一般的DC/DC都有限流功能。

网友B:
MPS系列的电源芯片很多
自己找一款你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DC/DC都有限流功能。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S系列的电源芯片很多
自己找一款你要的

谢谢!

网友:
这个用外电路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