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罗姆DCDC转换器设计研讨会

楼主:
直播时间:7月4日

直播内容:电源管理系统是各种电子设备的关键所在。该研讨会将会分享ROHM在DC/DC转换器设计领域的前沿技术,一起探讨“开关稳压器基本原理” 和“元器件设计与实际评估”两大课题。

直播视频:

输入滤波电容应该怎么选择?
DC-DC转换器设计,考虑电源电路的性能,设计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参考设计资料为什么不在自举电容串联低值电阻啊?
罗姆DC/DC在硬件设计上要注意哪些问题?有没有design guide?
……
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请戳开下面的直播回顾视频~

直播间问答整理:

  • 基础知识类

1、软启动时间设定电容的类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容?

温度特性好的陶瓷电容

2、关于相位补偿方面,是不是直接参考datasheet即可
相位补偿计算很复杂,一般参考spec,然后再调整增益和相位

3、输入电容,10uf 和0.1uf哪个更应该靠近芯片?
1uF

4、轻载是不是就是输出电流小,这个时候为什么开关损耗会大?
相对导通损耗,开关损耗大

5、在输出电容的选择上,比容参考电路上建议是47uf,如果我选择10uf*4和47uf*1这两种组合方式,会有什么样的异同点呢?
对EMI,纹波有好处

6、直流转换电路主要性能参数有哪些?
相应特性,效率,纹波,噪音等

7、speic拓扑一般应用在哪里呢?
一般用在输入电压变化的场合,例如车载产品

8、电源容易受外部电机启动等干扰的话,有什么好的解决措施啊
电机负载变化较大,要求电源响应特性好,快速响应负载的变换

9、这些拓扑结构,是主要讲解buck类型的?其它会涉及不

buck是最基本的,理解了这个,其他拓扑结构就容易理解了

10、DC/DC设计在选择功率电感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感量,额定电流,esr,温升特性等

11、PWM开关的频率如何确定?
功率,效率,噪音,外围器件等

12、输出电压设定的时候选择电阻的精度,是否是越高越好?
看你负载要求

13、滤波电容能用陶瓷无极性电容代替极性电容吗?什么情况不能替代?
可以替代

14、DC/DC在设计时输出纹波与什么有关,需要如何调整?
频率,电感感量,电容容值大小等

15、在芯片选择的方面,主要是不是根据网站已经有的类似电路设计来选,还有什么考量
你设计产品的系统要求

16、采用反馈回路控制方式具有哪些特点?
电压,电流反馈,OFF time模式等

17、无论是PCB设计,还是测量数值,是不是连接线越短就一定越好
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越短越好

18、所有的保护电路在保护后都会自动重启吗
latch和auto reset两种

19、DC/DC的效率与开关频率有关系吗?
有很大关系

20、升压BOOST方案中如何做输出短路保护?
ocp,scp都可以检测的

21、这么看PWM和PFM都不好,那采用什么模式比较完美
PEM模式一般用在便携式产品上,要求轻载时高效

22、输入电容存在DC效应,并且实际容值会降低很多,那么我们在实际选择这个电容时,是否需要做相应的补偿,比如选择一个比参考电路更大的输入电容呢?
是的

23、输出电容应该是越大越好,老师你讲的大了会导致启动不了模块,不能工作?
输出电容过大,启动时可能会引起保护

24、输出电容是不是越大越稳定
输出电容太大会引起启动不良或过冲电流过大

25、内置肖特基的芯片推荐一款

肖特基一般不内置,内置一般会用同步整流

26、电源保护电路一般是选择钽电容吗?
要看具体情况

27、零点相位曲线是你们的自己的软件设计进行仿真的数据的图?
有的芯片有仿真,另外利用仪器可以测试

28、DC/DC转换器这类开关电源如何防止异常振荡?需要进行相位补偿吗?
这要求对相位补偿有所了解,详谈可和我联系

29、肖特基二极管如何选用?
主要考虑耐压和电流等

30、预偏置有什么作用?不理行不?
不行,一定要考虑

  • 产品型号替代、罗姆有咩有这样的产品

31、关于DC-DC的PCB布局,rohm会提供layout guide吗
会提供的

32、有没有LM2596 的替代型号?
这是很老的产品了,我司有很多此功能的芯片

33、罗姆对于DC/DC可以提供设计和仿真工具吗?
部分产品有,请参考网站

34、ROHM DC/DC转换器的输入范围在多少?输出是否可调?
产品类型很多,输出一般可调

35、求教罗姆有没有12V输入 3.3V输出,输出电流最多1.5A的dcdc推荐
此类产品很多,可关注罗姆官网或者联系相关罗姆销售。

36、罗姆有适用于电梯的DCDC转换器么?要求DC电压450-700V,DC电流max值10A,输出功率在4KW左右
请参考我司官网信息

37、ROHM 的DC/DC是数字控制的还是模拟控制的?
都有

38、Nano Energy技术是ROHM专利吗
是的

39、有没有电感内置的 EMI比较好的DCDC器件提供
我司有这样的模块

40、rohm目前有PFM的DC-DC吗

有的,参考我司网站

41、有大功率模块吗?专给大规模FPGA供电的
有的,可以和我司联系

42、非隔离的80-270Vac宽压输入,12V等低压直流输出的芯片有吗,外围电路要简单点的
有的,详见我司官网

43、罗姆有DC/DC隔离模块吗,供电范围和电流范围是多少?
有的,详细见我司网站

44、有没有相应的DEMO板展示展示
有的,详细请来我司举办的展会参观,或者联系我司销售人员

45、ROHM有没有列车上用的110VDC输入的模块

有电源模块

  • 以下问题,讲师说啦,请戳开上方的直播回顾视频,最后有讲师的联系方式,可以通过联系方式跟进。

45、DC/DC模块,之前在用金阳升的模块,因为我们电路不涉及交流,用的比较多,请问,罗姆DC/DC转换器也是模块吗?罗姆的可以做到多大功率?DC/DC是升压还是降压?升压和降压的范围?相比于其他DC/DC模块电路,罗姆的DC/DC转换器在效率及体积使用寿命有寿命优势?DC降压电路,产品目录有吗?想了解下
46、DCDC一般是EMC测试 重点关注对象,设计时,如何保障EMC,遇到emc问题时,如何判定是否dcdc问题,怎么对应?
47、寻找替代TPS61098类似的IC TI太贵 用不起!!!!
48、之前有个需要2~4V输出,70A电流的电源需求,综合各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了多路均流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本身较为复杂,请问ROHM在这方面有好用的多路均流方案吗?或者能满足上述需求的其它方案?
49、在DC/DC设计中噪声是怎样来尽量降低的,有专门的辅助电路吗
50、如何得到一个电源纹波相对较小、对系统其他电路干扰相对较小,而且相对稳定可靠的DC-DC电路?
51、两节干电池升压用于物联网模块,适合使用哪款芯片呢,GPRS和NB模块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nm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