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的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楼主:
图中去掉R2,还是二阶滤波放大吗,放大倍数怎么算呢?

网友A:
“图中去掉R2,还是二阶滤波放大吗”

“去掉”有两个意思:一是电阻开路,二是电阻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去掉R2,还是二阶滤波放大吗”

“去掉”有两个意思:一是电阻开路,二是电阻短路。

电阻短路,还是二级滤波,放大倍数怎么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短路,还是二级滤波,放大倍数怎么算呢?

直流增益与R2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短路,还是二级滤波,放大倍数怎么算呢?

首帖你自己已经给出了计算公式

放大倍数是频率的函数。
要想计算R2=0时的放大倍数,“以上各式中”将R2=0代入即可。
直流放大倍数,就是频率趋于零的放大倍数,也就是频率响应计算式中的分子,为Rf/R1,与R2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去掉R2,还是二阶滤波放大吗”

“去掉”有两个意思:一是电阻开路,二是电阻短路。

你好,C2的右端接地和接输出端有啥区别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C2的右端接地和接输出端有啥区别呢?请指导,谢谢!

“C2的右端接地和接输出端有啥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C2右端接地时,右端电位固定为零,右端接运放生输出端,C2右端电位则随运放输出电位而上下移动。
首帖图中,C2左端接运放反相输入端,那么运放输出端必定与运放反相输入端相反方向移动。C2左端电位降低(输入Vi经R1C1滤波后)则运放输出端亦即C2右端电位升高,C2左端电位升高则C2右端电位降低。这种情况,流过C2的电流比C2右端接地流过C2的电流更大(因为C2右端电位反相变化),从C2外部看,好像是C2容量(与C2右端接地相比较)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C2的右端接地和接输出端有啥区别呢?请指导,谢谢!

如果运放A代之以一支真空管、双极型晶体管或者MOS管,C2是真空管、双极型晶体管或者MOS管的极间电容(分布电容),那么C2从外部电路看来好像容量变大了,这种效应叫做米勒效应。
现在真空管、双极型晶体管或者MOS管由运放代替,原来的极间电容由C2代替,从外部电路看起来,仍然是C2容量好像比C2右端接地要大(可能大很多倍)。这种现像仍然是米勒效应的一种表现,但通常并不这么称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2的右端接地和接输出端有啥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C2右端接地时,右端电位固定为零,右端接运放生输出 ...

顺着你的逻辑走下去,就是C2右端接输出端,其对应的截止频率(与C2右端接地时比较)更小,是这样理解吗???
另外,C2右端接输出端更有优势呢?还是C2右端接地更有优势?  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着你的逻辑走下去,就是C2右端接输出端,其对应的截止频率(与C2右端接地时比较)更小,是这样理解吗? ...

顺着你的逻辑走下去,就是C2右端接输出端,其对应的截止频率(与C2右端接地时比较)更小,是这样理解吗???

不仅是C2右端接运放输出端时对应的截止频率更低,而且C2右端接运放输出端与接地相比较,幅频曲线的形状也略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着你的逻辑走下去,就是C2右端接输出端,其对应的截止频率(与C2右端接地时比较)更小,是这样理解吗? ...

另外,C2右端接输出端更有优势呢?还是C2右端接地更有优势?

这个可很难说。是否 有“优势”,看你的需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