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IO口,无线开关量控制器接线

楼主:
PLC的I口与设备的O口相通,PLC的O口与设备的I口相通。
     ( 1 )输入端接线(也是无线发射端接线)必须要串一个电压(12-36V)比如:你接一个按钮接在输入端的第一路,按钮的一端接在I口,另一端接在电源正极,电源的负极与C1端连接,无线设备可以接8个按钮。也可以接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继电器节点,限位开关等。            ( 2 )输出端接线(也称无线接收端接线):你把C1端和O1端理解成一个继电器接点,这个接点你可以用来做控制接触器。这个开关量控制器可以接8路的信号灯,也可以接8个LED灯,8个PLC的I输入口等。可以承受AC220v,5A的阻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