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最近听说有加密芯片防盗版新方案,能移植程序的LKT有了解的吗

楼主:
想了解下,最近听说有加密芯片防盗版新方案,能移植程序的LKT有了解的吗

网友:
百度知道也有这样的提问,你俩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
移植程序的?是不是存储程序转换成的数据,用的时候再取出数据,如果这种的话还是数据存储吧,而且不安全

邓女士 该用户已被删除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最好的方案?芯片内又怎么能跑程序?

对啊,我怎么没听过,我也用了几年加密芯片了

网友:
程序移植,也就是算法移植,是一家公司有这个专利,安全性是很好,之前得一个合作伙伴产品被盗了,后来改用这种方案,就没出现过盗版

网友:
如何实现的,怎么跑程序

网友:
应该是在芯片内部设计了一个专用的系统,通过烧录设计好的文件,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烧录文件 要用加密芯片公司提供的算法例程生成的

还有这种操作?但移植程序有没有什么缺点之类的?我特别想知道 ,有了解的大神普及一下吧!

网友:
肯定会有缺点,是不是不能认证和存储数据呢?

邓女士 该用户已被删除

电路板上的焊锡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按照这么说的话,确实挺强大的,以前怎么没听说,是新公司吗?产品验证过吗

如果是新产品的话,没有经过市场验证,可能意义不大

网友:
不是新公司,好多年了,很专业的团队,还有自己的专利,挺厉害的

网友:
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公司?

网友:
我不做广告的,芯片就是楼主说的LKT,自己查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