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的hex问题

楼主:
dspic生成的hex文件,比如hex地址0x5000,可是我查看map文件,显示的地址0x2800,是2倍。我查看了intel hex,没发现有什么2倍关系,请问这是microchip才有的关系吗?如果想要hex地址生成的文件,最后也现实0x2800有没有可能?如果可能如何操作?

网友A:
DSPIC芯片是16位单片机,如果输出的HEX数据是按16位(即2字节)组织的,那么其地址位将是标准的8位HEX的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IC芯片是16位单片机,如果输出的HEX数据是按16位(即2字节)组织的,那么其地址位将是标准的8位HEX的一半.

您好  现在这个hex生成的是实际地址的2倍,有可能更改吗?还是xc16编译器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现在这个hex生成的是实际地址的2倍,有可能更改吗?还是xc16编译器自带的?

应该是可以更改的
在输出设置中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更改的
在输出设置中修改

能不能麻烦您看看,以前你是怎么改的,大约在哪个地方 xc-16-ld吗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MPLAB8.92 不是MPLABX
MPLAB8.92的设置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MPLAB8.92 不是MPLABX
MPLAB8.92的设置是:

我现在用的maplab x ide  里面那个我也不太清楚是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maplab x ide  里面那个我也不太清楚是那个

你可以仔细找下,应该有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仔细找下,应该有设置的.

我还想请教一下,gld文件的语法,怎么才能只输出一段我要的hex文件呢,这个hex现在很大,感觉不是我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请教一下,gld文件的语法,怎么才能只输出一段我要的hex文件呢,这个hex现在很大,感觉不是我要的 ...

这个属于HEX生成内容的剪裁问题,你可以:
1.打开及提高HEX生成的优化,减小HEX大小
2.程序功能的调整及预处理,比如#if...#else...等等
3.对编译器进行设置,减少不必要的生成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HEX生成内容的剪裁问题,你可以:
1.打开及提高HEX生成的优化,减小HEX大小
2.程序功能的调整及预 ...

请问对编译器设置一般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对编译器设置一般如何操作?

具体,应该查看编译器参考手册,不同编译器设置与界面是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