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3205 ir2110 开关电路

楼主:
想用PWM控制IRF3205,说是要加驱动电路,那么PWM经过驱动电路后电压和电流达到多大才能打开IRF3205?但是我没用驱动时mos管也能工作,那加上驱动的目的时什么呢?(使用的ir2110驱动)

网友:
没加驱动时用的32单片机直接给波

网友A:
“电压和电流达到多大才能打开IRF3205?”
该管开启电压可在该管手册上查到。至于电流,因MOS管输入大致上是个电容,故与PWM频率有关(更准确地说,是与你要求MOS管电流上升沿和下降沿宽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电流达到多大才能打开IRF3205?”
该管开启电压可在该管手册上查到。至于电流,因MOS管输入大致上 ...

那我用单片机直接给波mos管也能工作啊,为什么还要加驱动呢

网友A:
“我没用驱动时mos管也能工作,那加上驱动的目的时什么呢?”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尤其是5V供电的单片机,在频率较低、对上升沿和下降沿要求不高时往往是可行的。
加驱动,可能是为了提高驱动电流(让上升沿和下降沿更陡),可能是为了提高驱动电压,可能是为了隔离(IR2110是隔离光耦)。

网友:
IRF3205是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器件,看DATASHEET, 门极开启电压Vgs是2V~4V,推荐的Vgs电压为10V~20V

如果你单片机是3.3V或者5V供电,PWM高电平电压3.3V/5V勉强也可以驱动。加驱动电路将PWM的高电平电压变成10V以上,是为了获得更稳定的性能。

网友B:
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有限,用专用驱动芯片可以提供更大的驱动电流,或者更高的驱动电压,还有就是驱动芯片可以有的时候把一个PWM信号分解成互补,或者同向但有一点时间差的两个信号,来同时驱动不同MOS,比如全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有限,用专用驱动芯片可以提供更大的驱动电流,或者更高的驱动电压,还有就是驱动芯片可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驱动时mos管也能工作,那加上驱动的目的时什么呢?”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尤其是5V供电的单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