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ucos时间管理

楼主:
uC/OS-II的时间管理是通过定时中断来实现的,该定时中断一般为10毫秒或100毫秒发生一次(这个时间片段是OS的作者推荐的,大家可以参考邵贝贝翻译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这本书),时间频率取决于用户对硬件系统的定时器编程来实现。中断发生的时间间隔是固定不变的,该中断也成为一个时钟节拍。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你选择的芯片如果想使用UCOS系统,前提条件一定要有一个Timer。
uC/OS-II要求用户在定时中断的服务程序中,调用系统提供的与时钟节拍相关的系统函数,例如中断级的任务切换函数,系统时间函数。
uCOS时间管理的相关函数
1:任务延迟函数OSTimeDly()
Ucos提供一个可以被任务调用而将任务延时一段特定时间的功能函数,即OSTimeDly().任务调用OSTimeDly()后,一旦规定的时间期满或者有其他的任务通过调用OSTimeDlyResume()取消了延时,他就会进入就绪状态。只有当该任务在所有就绪态任务中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它才会立即运行。
2:按时,分,秒延时函数OSRimeDLyHMSM()
与OSTimeDly()一样,调用OSRimeDlyHMSM()函数也会是UCOS进行一次任务调度,并且执行下一个优先级最高的就绪任务。当OSTimeDlyHMSM()后,一旦规定的时间期满,或者有OSTimeDlyResume(),它就会马上处于就绪态。同样,只有当该任务在所有就绪态任务中具有最高的优先级,他才开始运行。
3:恢复延时的任务OSTimeDlyResume()
延时的任务可以不等待延时的期满,而是通过其他任务取消延时而使自己处于就绪态,可以通过该函数来实现,实际上,OSTimeDlyResume()也可以唤醒正在等待的事件。
4:系统时间OSTimeGet()和OSTim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