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ucos内存管理

楼主:
在ANSI C中是使用malloc和free两个函数来动态分配和释放内存。例如在Linux系统中就是这样。但在嵌入式实时系统中,多次这样的操作会导致内存碎片,因为嵌入式系统尤其是uCOS是实地址模式,这种模式在分配任务堆栈时需要整块连续的空间,否则任务无法正确运行。且由于内存管理算法的原因,malloc和free的执行时间也是不确定。这点是实时内核最大的矛盾。

基于以上的原因uC/OS-II中把连续的大块内存按分区管理。每个分区中包含整数个大小相同的内存块,但不同分区之间的内存快大小可以不同。用户需要动态分配内存时,系统选择一个适当的分区,按块来分配内存。释放内存时将该块放回它以前所属的分区,这样能有效解决碎片问题,同时执行时间也是固定的。

同时uCOS-II根据以上的处理封装了适合于自己的动态内存分配函数OSMemGet()和OSMemPut(),但是使用这两个函数动态分配内存前需要先创建内存空间,也就是第二段咱们介绍的内存分块。呵呵,不罗嗦了,具体的关于内存管理的函数如下:

内存控制块的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void   *osmemaddr    ;指向内存分区起始地址的指针。
Void   *osmemfreelist  ;指向下一个空余内存控制块或者下一个空余内存块的指针,
Int32u  osmemblksize  ;内存分区中内存块的大小,是建立内存分区时定义的。
Int32u osmemnblks     ;内存分区中总的内存块数量,也是建立该内存分区时定义的。
Int32u  osmemnfree    ;内存分区块中当前获得的空余块数量。
}os_mem;
1;建立一个内存分区,OSMemCreate()
2:分配一个内存块,OSMemGet()
应用程序通过调用该函数,从已经建立的内存分区中申请一个内存块。该函数唯一的参数是指向特定内存分区的指针。
3:释放一个内存块,OSMemPut()
当应用程序不再使用一个内存块时,必须及时的把它释放,并放回到相应的内存分区中,这个操作就是通过调用该函数实现的。
4:查询一个内存分区的状态,OSQMemQuery()。

网友:
ucos以前学过一些,一直也没什么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