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26 stm32f103zet6

楼主(2018-07-18):
ina226 stm32f103zet6
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使用这个东西

网友A:
一个是放大器,一个是单片机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放大器好说,TI官网查一下手册都有应用电路,按照应用就行了;应该是一个电流检测放大器。
至于是模拟输出的还是数字输出的,都差不多,数字输出的方便些,用相应的通信接口就好了;模拟输出的麻烦些,需要用ADC做一下采样,再给单片机,或者用单片机的ADC采样,看精度要求了,单片机的ADC貌似是12位的。
MCU的没用过的话,比较麻烦,最好先找一个教程先看看,或者小的开发板,慢慢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