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型LC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题目,系统使用12V开关电源供电,需要使用 MP2225 降压芯片将12V降到5V,输出电流最大5A。想在5V输出端加一个π型LC滤波器,但是从网上看了一下还是不太懂应该怎么设计具体的参数,希望可以有人指导一下。         MP2225开关频率是500kHz ,系统的负载比较多功耗也相对较大,电流需要在3A到5A之间。 我应该选多大的电感和电容?使用电解电容比较好还是普通贴片电容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想在5V输出端加一个π型LC滤波器”

未查到MP2225这个型号的“降压芯片”。
在5V输出端加 π 型LC滤波器,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在5V输出端加一个π型LC滤波器”

未查到MP2225这个型号的“降压芯片”。
在5V输出端加 π 型LC滤波 ...

为了得到更纯净的5V直流电压,想设计一个截止频率比较低的π型LC滤波器。附件里是MP2225的数据手册,您看一下!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得到更纯净的5V直流电压,想设计一个截止频率比较低的π型LC滤波器。附件里是MP2225的数据手册,您看 ...

该芯片典型电路输出端本来就必须有一个电容,即图中C2,为两支22uF并联。这个一般不要动。你只需要在输出端与负载之间串联一个电感,再接一个电容到地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了得到更纯净的5V直流电压,想设计一个截止频率比较低的π型LC滤波器。附件里是MP2225的数据手册,您看 ...

至于L电感量和后面的C电容量选择,由于使用5V电压的用电设备多为电子器件(芯片等),每片芯片几乎都有旁路电容从5V端到地,所以从L后端到地的这个电容容量不必很严格,容量大些无妨。该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即可。
至于电感,电感量越大则越贵,且体积越大。你的负载电流需要5A,这个电流不小,能够承受这么大直流电流的电感,必定体积比较大,所以电感量不能太大。另一方面,电感总有直流电阻,电感量大了,电感的直流电阻造成的压降也大,这会降低负载稳定性(负载变化时电压随之变化)变差。所以该电感的直流电阻一定要比较小。假定允许供电电压最低减少0.1V,那么电感的直流电阻必须小于0.1V/5A=0.02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L电感量和后面的C电容量选择,由于使用5V电压的用电设备多为电子器件(芯片等),每片芯片几乎都有旁路 ...

多谢指点!您的意思是说MP2225芯片的输出端本就有电容,所以可以直接串联一个电感,再加一个容量合适的电容接地就可以。然后电感的选择我主要考虑直流电阻,体积和电感量这三个因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您的意思是说MP2225芯片的输出端本就有电容,所以可以直接串联一个电感,再加一个容量合适的电 ...

“然后电感的选择我主要考虑直流电阻,体积和电感量这三个因素!”
电感量的选择倒还在次要,只要电感量和后面的电容量所构成的LC回路谐振频率远低于MP2225的PWM频率即可,因电容量相当大,这是很容易满足的。
除直流电阻、体积两个因素以外,因你的负载电流较大,所以对电感承受直流电流的能力必须考核(铁心在5A直流电流下不能进入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电感的选择我主要考虑直流电阻,体积和电感量这三个因素!”
电感量的选择倒还在次要,只要电感量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