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

楼主:
目前遇到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FPGA时序约束没什么问题,就是加了一个模块之后导致另外一个模块出错了。困扰好久了,时序约束没问题,代码应该也没问题,那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感觉遇到的问题没办法描述很清楚

网友A:
添加代码后布局布线结果不一样了。

网友B:
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代码后布局布线结果不一样了。

但添加时序约束后,时序约束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什么问题?

添加新的模块之后,发现之前的功能块逻辑混乱了,但时序上都还满足要求

网友B:
1、用的哪家的片子?什么型号?
2、所谓“之前的功能逻辑混乱”是如何获知的?

建议:
既然新加模块后编译没有问题,那要看新加的模块与之前工程的交互关系是什么,如果相对独立,可以考虑想办法隔离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用的哪家的片子?什么型号?
2、所谓“之前的功能逻辑混乱”是如何获知的?

建议:
既然新加模块后 ...

好的,我试试。逻辑混乱就是FPGA处理的数据结果不对了。用的是altera的cyclone II EP2C35F672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