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了

楼主:
..\Output\Projec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mai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keil每次打开都需要重新破解一下,不然就会报上面的错误,破解一下就没有上面的错误了,真心的都快烦死了

网友A:
不用无语,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B:
右键用管理员权限运行keil,然后再破解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键用管理员权限运行keil,然后再破解试下。

不用管理员身份运行貌似不能破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无语,是你自己的问题,

知道原因了,现在已经解决了,可以用了

网友:
是吧,都能破解的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原因了,现在已经解决了,可以用了

知道原因了不分享一下,好自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原因了不分享一下,好自私哦

环境变量的设置的问题,把原有的环境变量删除掉,然后重新添加一下环境变量,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
无语也不会解决问题,当问题出现时方法一定要比问题多,问题多方法少永远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