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PWM

楼主(2018-07-19):
IO口模拟PWM
我刚接触单片机 ,PIC单片机8脚,4MHZ晶振想实现呼吸灯从暗到亮,20MS产生中断,总时间1s.请问用IO口模拟(Timer0和定时器)怎么实现
PIC

网友A:
没个计数周器把计数值和占空比变量比较输出就行了

网友B:
用IO模拟PWM,作为呼吸灯显示是可以的,但注意1.其PWM周期(20MS太大了点,效果较差)
2.再考虑亮度级别(一般≥60级,效果要好点)
所以中断周期至少低于1MS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