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输入电压防误插过压保护?

楼主:
单板输入电压防误插过压保护,有前辈做过类似电路保护吗?

目前,我们做的单板是12V输入,但是跟已有单板48V输入电源适配器插头一样尺寸,很容易将12V输入插成48V,目前在12V输入端加了一个TVS管和保险丝,但是感觉风险还在,不知道坛友还有没有其他是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靠TVS来烧保险,只怕是TVS烧了保险还没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TVS来烧保险,只怕是TVS烧了保险还没烧吧

TVS是ESD保护的,TVS烧了不要紧,保险丝是自恢复的,只要能保护后端DC芯片就可以了,毕竟换管子简单。

网友B:
最好是宽输入dc/dc,如果不行就接个稳压管,或者接个ldo模块,这样稳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宽输入dc/dc,如果不行就接个稳压管,或者接个ldo模块,这样稳压好。

不是宽电压的最多18V

网友:
电压输入端加PMOS管,再加一个电压比较电路来控制PMOS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