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实现无线触摸屏 蓝牙HID

楼主:
基于@littleshrimp 的HID帖子实现的,最近一直查看相关资料,总算整明白了。基于SensorTile实现了无线触摸屏,目前自动从左上角点击滑动到右下角。
1. 目前实现的是单点触摸,后续会实现多点触摸;
2. 参考文档比较多,@littleshrimp 版主的 空中飞鼠 帖子,微软的描述符文章,Android文章https://source.android.com/devices/input/touch-devices
最终实现了,不容易,真不容易。先发一个图得瑟一下,后续再整理详细的文章,我对Android底层开发熟悉一些,有相关问题可以咨询的。
个人技术博客:https://blog.csdn.net/kangear

补充:
HID => linux kernel input子系统 => Android input子系统
就单点触控而言,倒着看Android里对触摸屏的要求,如下图所示:上报键ABS_X 和 ABS_Y以及BTN_TOUCH,另外还需要一个配置文件指定该设备类型为触摸屏。
(一个设备上传了哪些键值可以通过adb shell getevent -i查看)

对应到Linux内核(以3.4内核为准)里,HID的描述符就需要包含User Page为DIGITIZER,包含TIPSWITCH
这里的这个描述符稍微精简一下就可以了。最终如下:
    0x05, 0x0d,                         // USAGE_PAGE (Digitizers)
    0x09, 0x04,                         // USAGE (Touch Screen)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0x01,                         //   REPORT_ID (Touch) (REPORTID_TOUCH is 1)
    0x09, 0x20,                         //   USAGE (Stylus)
    0xa1, 0x00,                         //   COLLECTION (Physical)
    0x09, 0x42,                         //     USAGE (Tip Switch)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3,                         //     REPORT_COUNT (3)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
    0x09, 0x32,                         //     USAGE (In Range)
    0x09, 0x47,                         //     USAGE (Confidence)
    0x95, 0x02,                         //     REPORT_COUNT (2)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a,                         //     REPORT_COUNT (10)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26, 0xff, 0x7f,                   //     LOGICAL_MAXIMUM (32767)
    0x75, 0x10,                         //     REPORT_SIZE (16)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a4,                               //     PUSH
    0x55, 0x0d,                         //     UNIT_EXPONENT (-3)
    0x65, 0x00,                         //     UNIT (None)
    0x09, 0x30,                         //     USAGE (X)
    0x35, 0x00,                         //     PHYSICAL_MINIMUM (0)
    0x46, 0x00, 0x00,                   //     PHYSICAL_MAXIMUM (0)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09, 0x31,                         //     USAGE (Y)
    0x46, 0x00, 0x00,                   //     PHYSICAL_MAXIMUM (0)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b4,                               //     POP
    /*
    0x05, 0x0d,                         //     USAGE PAGE (Digitizers)
    0x09, 0x48,                         //     USAGE (Width)
    0x09, 0x49,                         //     USAGE (Height)
    0x95, 0x02,                         //     REPORT_COUNT (2)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
    0xc0,                               //   END_COLLECTION
    0xc0,                               // END_COLLECTION

然后在while循环里,模拟发出一个触摸滑动的事件
      static int8_t ipRepVal[REPORT_IP_LEN_0] = {0};

      /*
      static int8_t cnt = 0;

      if(cnt == 0) {
        ipRepVal[1] = MOUSE_OFFSET_X;
        ipRepVal[2] = MOUSE_OFFSET_Y;
        cnt++;
      } else {
        ipRepVal[1] = -MOUSE_OFFSET_X;
        ipRepVal[2] = -MOUSE_OFFSET_Y;
        cnt--;
      }
      */
      ipRepVal[1] = 0x01; // down
      if (abs_hor < 32760) {
        abs_hor += 20;
        abs_ver += 20;
      } else {
        ipRepVal[1] = 0x00; // up
      }
      ipRepVal[0] = 0x01; // Report ID
      ipRepVal[2] = abs_hor%256;
      ipRepVal[3] = abs_hor/256;
      ipRepVal[4] = abs_ver%256;
      ipRepVal[5] = abs_ver/256;

      HidDevice_Update_Input_Report(0,0,REPORT_IP_LEN_0,ipRepVal);
      if (ipRepVal[1] == 0x00) {
        abs_hor = 0;
        abs_ver = 0;
      }

Android系统中的放一个配置文件,路径:/system/usr/idc/HID.idc
# Copyright (C) 2010 The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url=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url]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Input Device Calibration File for the touch screen.
#

# Basic Parameters
touch.deviceType = touchScreen
#touch.orientationAware = 1

# Size
# Based on empirical measurements, we estimate the size of the contact
# using size = sqrt(area) * 43 + 0.
#touch.size.calibration = area
#touch.size.scale = 6
#touch.size.bias = 0
#touch.size.isSummed = 0

# Pressure
# Driver reports signal strength as pressure.
#
# A normal thumb touch typically registers about 80 signal strength
# units although we don't expect these values to be accurate.
#touch.pressure.calibration = amplitude
#touch.pressure.scale = 0.0125
#
# Orientation
#touch.orientation.calibration = none

这样连接到该设备后就可以如下图自动从左上角滑动到右下角了。这里有git diff文件可以详细查看:

网友:
给力啊,楼主全能。

网友A:
无线触摸屏实现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想像空间的,可以实现物理外挂、把手游改装成体感游戏(比如吃鸡可以改装成一个物理的玩具枪,扣扳机时就向手机发按射击键)想想好有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触摸屏实现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想像空间的,可以实现物理外挂、把手游改装成体感游戏(比如吃鸡可以 ...

体感吃鸡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感吃鸡这个想法不错

多点触摸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感吃鸡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点触摸试过在普通手机上什么效果没?我上弄的会显示鼠标指针,多点应该不会显示多个指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点触摸试过在普通手机上什么效果没?我上弄的会显示鼠标指针,多点应该不会显示多个指针

普通手机上会有一点问题,因为Android内核里的多点触摸驱动给触摸设备设置了类似USB中的VID PID白名单,只有这名单里的才是多点触摸屏,而系统从SensorTile里获取到的始终是0x00 0x00。所以暂时没有办法适配普通手机,这个Android平板的内核我简单的改了一下才能用。我正在找SensorTile中如何设置VendorId 和 ProductId。这里记录的有文章:蓝牙设备也有VendorId ProductId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点触摸试过在普通手机上什么效果没?我上弄的会显示鼠标指针,多点应该不会显示多个指针

发的帖子或者回复,老是会被审核,效率好低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手机上会有一点问题,因为Android内核里的多点触摸驱动给触摸设备设置了类似USB中的VID PID白名单, ...

如果PID和VID设置成白名单中的数值普通手机就不会显示鼠标指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的帖子或者回复,老是会被审核,效率好低呢

回复里有链接,没办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PID和VID设置成白名单中的数值普通手机就不会显示鼠标指针了吧?

嗯,那样就不会显示指针了。你做那个也可以让其不显示指针,放一个配置文件到/system/usr/idc/HID.idc,内容为:touch.deviceType = touchScreen,还要chmod 777 /system/usr/idc/HID.idc,这样就不显示指针了。Android里对输入设备有指针类型 和 触摸屏,默认是指针类型,你实现的那个因为没有配置文件,系统默认当成指针类型了,就给你显示 鼠标的指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那样就不会显示指针了。你做那个也可以让其不显示指针,放一个配置文件到/system/usr/idc/HID.idc, ...

看看你配置VID和PID后的结果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配置VID和PID后的结果吧

目前在iOS上就能用,iOS不区别vid pid。 这个算是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iOS上就能用,iOS不区别vid pid。 这个算是惊喜。

我的在ios下为什么触摸没有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在ios下为什么触摸没有反应呢

iOS哪有单点触摸过?都是多点的,能且只能多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在ios下为什么触摸没有反应呢

VID PID的问题也不用再追踪了,Linux内核3.5以上的都和iOS一样,根据描述符来识别是否为多点触摸设备(依据是描述符中是否包含了HID_DG_CONTACTID,包含则是,否则不是,我开发板和Nexus 5手机上刚好用的只是3.4版本的内核,新手机一般都是大于3.5内核了),寻找VID PID的线路暂停了。

网友A:
我发帖子一般会加上自己的查找到的理论依据, 但是如果贴链接会导致帖子进入审核,这里就暂时不贴链接了。下一步我的计划是:能使用SensorTile上的按键触发其发送按下某个坐标,俗话讲替我吃鸡里按开枪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 PID的问题也不用再追踪了,Linux内核3.5以上的都和iOS一样,根据描述符来识别是否为多点触摸设备(依 ...

HID_DG_CONTACTID的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帖子一般会加上自己的查找到的理论依据, 但是如果贴链接会导致帖子进入审核,这里就暂时不贴链接了。 ...

只要链接不违规迟早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