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逆变

楼主:
连接30V的直流电源,输出25V交流电,那两个电容的容值应该如何选择?????当我前半周期开SW1后半周期开SW2,那么我得到的交流电是多大?频率是多少?如何去控制他们?

网友A:
用30V直流电源,不可能“输出25V交流电”。
先不考虑两个电容的容抗(假定电容量无穷大),那么负载从两个电容中点轮流接到直流电源正端和直流电源的负端,也就是说RL的右端对RL左端轮流为正15V和负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30V直流电源,不可能“输出25V交流电”。
先不考虑两个电容的容抗(假定电容量无穷大),那么负载从两个电 ...

大佬,我做的题目是利用学生电源给电(0-30V直流),通过逆变器输出25V交流,那岂不是还要先用个boost电路先把直流电升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做的题目是利用学生电源给电(0-30V直流),通过逆变器输出25V交流,那岂不是还要先用个boost电 ...

“那岂不是还要先用个boost电路先把直流电升上去?”
那就麻烦多了。不如RL处改成变压器,用变压器升高交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岂不是还要先用个boost电路先把直流电升上去?”
那就麻烦多了。不如RL处改成变压器,用变压器升高 ...

额,那我如果使用全桥的话,输出电压是不是为半桥的两倍。还有,我看到有些电路图上在mos管那里都加上了续流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如果不加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那我如果使用全桥的话,输出电压是不是为半桥的两倍。还有,我看到有些电路图上在mos管那里都加上了 ...

全桥输出电压确实是半桥的二倍。

MOS管并联续流二极管,当然是为了释放变压器漏感储存的能量(如果使用变压器,或者负载带有电感性),将其返回到电源。没有续流二极管,功率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也可以起到续流作用。但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的频率特性不如专用的高速二极管(主要是恢复时间长),所以对是否需要专门加上续流二极管,仍存在争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桥输出电压确实是半桥的二倍。

MOS管并联续流二极管,当然是为了释放变压器漏感储存的能量(如果使用 ...

/谢谢大佬

网友:
30V 给半桥供电,只能造成 ±15V,
负载串个电容,是可以形成 ±25V 的,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