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芯片显示

楼主:
在AD15中绘制PCB图,将原理图映射到PCB图中,发现PCB中芯片管脚如上图所示,下图为上图放大后的显示,就是管脚上很多错号:

这是正常吗,还是出现什么错误了?

网友:
实现规则检查一下,就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了,然后根据问题去规则中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管脚与管脚  管脚与丝印 距离小于规则的距离   改规则 或者 无视也行

网友:
谢谢分享!!~~

嘉立创打样联系QQ800058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