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这段程序

楼主:
  temp = ((uint32_t)(GPIO_A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uint32_t)0x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temp_2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_2;

网友:
  temp = ((uint32_t)(GPIO_A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读取AF寄存器值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uint32_t)0x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清除部分位
  temp_2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_2;后2个是给AFR寄存器赋值
很简单的,你是初学者?

网友A:
还是使用寄存器配置比较舒服,看着这些官方提供的就头晕脑胀的,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使用寄存器配置比较舒服,看着这些官方提供的就头晕脑胀的,不喜欢,

寄存器寄存器我也有问题,
#define DS18B20_IO_IN1()  {GPIOA->MODER&= 0<<30;GPIOA->MODER&= 0<<31;GPIOA->MODER|=0<<15*2;}
#define DS18B20_IO_OUT1() {GPIOA->MODER&= 0<<30;GPIOA->MODER&= 0<<31;GPIOA->MODER|=1<<15*2;}
这个是stm32F405的操作,我想对PA15先清零然后再赋值,(不巧PA15旁边的PA14、PA13是我的下载引脚)大神看看这两句话那个地方不对,我一下这段程序板子就烧不进去程序,而且下完这个程序以后板子就再也烧不进去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mp = ((uint32_t)(GPIO_AF) 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uint32_t)0xF AFR[GPIO_PinSource >> ...

那为什么要0x07*4?

网友:
看来兄弟真是初学者中的初学者哦,很简单的问题,加油吧少年,路还长,慢慢来,,,

网友:
有没有路过的,拉小白一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