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儿童早教机

楼主:
 这个儿童早教机之前不工作了,我就拿来拆开看了看,是电池废了,得重新换电池,而且 原装的电池容量太小了,自己搞了个大点的,安装上了。
下面放拆解过程。

昨天电池后盖拆过了,换了新电池。

打开后盖,里面是电池和内存卡

只是,没想到,内存卡还是2G的,里面歌也不多

掏开电池是连接端子,拔出来就可以了。

螺丝都卡卡的干掉

里面有红外接收,耳机插孔,USB接口

左边红外+耳机

PCB正面,各个按键和指示LED

来个局部的

就拍了这么多图片,拆解完成啦

网友:
不会排版,每次图片都这么乱,好烦 好烦

网友:
我们提供早教机的存储芯片,可以配合主控ESP的psram芯片,SPI封装,容量高达64Mbit,型号如下:
Density        Part Number             Vcc(V)            Speed(MHz)        Bus Modes                 Temp.                      Package
64Mbit        IPS6404LSQ               3                 20                SPI,QPI                -25℃ to 85℃              8-SOIC
64Mbit        IPS6404LSQL              1.8                 20                 SPI,QPI             -25℃ to 85℃              8-SOIC
32Mbit        IPS3204JSQ              1.8                 20                SPI,QPI             0℃ to 85℃            8-SOIC
16Mbit        IPS1604L-SQL-SPN   1.8                 20                 SPI,QPI                 -25℃ to 85℃              8-SOIC
16Mbit        IPS1604L-SQ-SPN"        3                 20                  SPI,QPI                 -25℃ to 85℃              8-SOIC

网友A:
主芯片居然不是牛屎,我拆过的不带显示屏的基本是牛屎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居然不是牛屎,我拆过的不带显示屏的基本是牛屎芯片。

说明 这个还是可以的 哈哈 牛屎的就太垃圾了了

网友:
电池自己换了,以前的是300的,而且已经损坏了,应该是电池里面的那个保护电路板坏掉了,拿出来一起扔了

网友B:
这个东西能干啥?唱儿歌讲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能干啥?唱儿歌讲故事?

儿歌 故事 唐诗 英语

网友:
片子用的哪家的,
可以在自己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片子用的哪家的,
可以在自己玩啊

当时还记了下,现在忘记了,回头 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