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故障分析

楼主:
如下,为什么说集电极直流电压对于0.2V,就说明电阻R2短路呢?R2就算不短路(正常),Uc不也可能时0.2V(饱和)?

网友:
哪本书?
“电阻R2短路”可能是“电阻R1短路”之误。
整句话,都是在说偏置电阻R1如何检测。分号之前一个“如果”,说电阻R1开路情况,分号后一个“如果”说电阻R1短路情况。
不过,说0.2V可能是不对的。R1短路时三极管发射结压降通常0.6V以上。

网友:
这描述有问题,R2短路,那电压也不会等于0.2V

网友A:
读一本讲解原理的书,胜过看一万本维修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一本讲解原理的书,胜过看一万本维修的书。

完全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一本讲解原理的书,胜过看一万本维修的书。

问我也行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