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7750电量监测

楼主:
大家,打扰了,这是我的总体设计,忽略了其他引脚,只标了INT,SRN SRP ,0.001欧的电阻一端接电池的负极,那请问0.001欧电阻另一端应该接什么,还是不用接?

网友:
电路怎么接,按官方手册说的做
1到10豪欧是电路监测的功率电阻,必须按手册接,为了可调可以设计成2个电阻并联方便根据电流保护进行调整

网友:
手册是这样说的

网友:
PACK+-可以用来接负载或充电器,0.001欧电阻的左右两侧是有一定的电压差的,同时也是调整电池保护板过流保护的,也是监测电量的,此处是只有这个电阻,这个电阻可以多个最好设计成2个电阻位置,方便调整过流值。不知道楼主还要接什么,,,

网友:
图1,2中显示,这个单片机就是我的负载,它需要电池进行供电,我要监测的就是这个电池的电量,而且单片机也可以通过I2C获取电量信息,所以1到10豪欧电阻左侧应该与谁进行连接?还是说可以不用连接
图4 是评估板,其中红线圈中的就是相当于图1  图2 中的单片机

网友:
下面的图能看清1-10豪欧给哪个芯片的脚连接了吧

网友:
不仔细研究手册说明没用
问大家也是替你仔细看看手册
这与用过没用过这颗芯片无关

网友A:
我明白数据手册中的意思,只是我负载(单片机)的负极就是GND,这个能与1到10豪欧电阻进行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数据手册中的意思,只是我负载(单片机)的负极就是GND,这个能与1到10豪欧电阻进行连接?

PACK+-可以用来接负载或充电器,0.001欧电阻的左右两侧是有一定的电压差的,同时也是调整电池保护板过流保护的,也是监测电量的

网友:
楼主是利用单片机的I2C口和BQ27750进行通讯的,找到芯片I2C的地就行了,,参考评估板I2C的地连接就没有问题
(刚上传几次截图不成功)
请参考评估板手册资料22页的Figure 21 评估板原理图中I2C部分的J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