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调光调色温模块控制方案与LED驱动电源的有机结合

楼主:
2.4G调光调色温模块控制方案与LED驱动电源的有机结合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遥控调光控制器,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灯(5-20W),如LED球泡灯,LED吸顶灯,LED筒灯等。采用2.4G高频无线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空中通讯速率高等特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控制器模块化设计,接线点与固定点容合在一起,便于与灯具铝基板配套兼容和二次开发。
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兼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是就会效果较好。
LED要求:
本系统对LEDVF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以内。如一个6×1WLED 电路,若LEDVF 值为3.0V6 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在18.5-19V之间。若LED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21V-21.5V之间。电流则根据LED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应用实例:
右图为该系统在一款6W球泡灯上的应用实例,采用的是三星5630LED,每颗LED 的工作电流为150mA,VF3.2V,每路分别采用5串两并共阳极的电路设计,采用的电源参数为:输入:AC86-264V;50/60HZ,输出AC 16.5V,电流300mA.系统工作良好.
基本功能操作
1.
对码和分组:遥控器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方法如下:
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选定需要分组控制的灯,切断电源 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 秒钟内)点击相应组开键,
该灯将"慢闪三下"确认匹配与分组成功。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将所有欲分组的灯分组。
注:每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 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2.
清码与重新分组:如果房间布局改变,或者使用喜好变化,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分组,重新分组前,需将遥控LED灯的地址码清除,方法如下:
选定需要清码的灯,切断电源10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秒钟内)点击"全开" 键或相应组开键5 次,该灯将"快闪六下"确认清码成功。清码成功后重新分组的操作过程和第1 "对码和分组"的操作过程完全一致。
3.
小夜灯功能:长按"全关"键,所有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长按"分组关"键,可以将分到该组的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 .小夜灯亮度为最高亮度的2‰.

注意事项
1.
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 ;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
2.
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
资料索取请加QQ:3136999497/13560734757女士

网友:


网友: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遥控调光控制器,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灯(5-20W),如LED球泡灯,LED吸顶灯,LED筒灯等。采用2.4G高频无线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空中通讯速率高等特点。遥控器外形时尚美观,功能实用简单。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控制器模块化设计,接线点与固定点容合在一起,便于与灯具铝基板配套兼容和二次开发。

网友:
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兼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和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是就会效果较好。

网友:
LED要求:
本系统对LEDVF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以内。如一个6×1W的LED 电路,若LED的VF 值为3.0V,6 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在18.5-19V之间。若LED的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21V-21.5V之间。电流则根据LED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网友:
注意事项 1.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 ;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 2.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

网友:
注意事项 1

网友:
采用2.4G高频无线遥控控制,具有功耗低,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空中通讯速率高等特点

网友:
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 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网友:
具有调光,调色温,自由分组同步控制

网友:
我司主要提供2.4G接收模块,配套私模12键遥控器或者14键公模椭圆形遥控器,另外也可以选择配套我们的2.4G触摸开关面板,该面板不同于市面上的一般触摸面板,它汇集七大功能优势

网友:
每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 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网友:
深圳汇铭微新专利品2.4G触摸开关面板七大功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