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畅玩” -- pyboardCN 三轴加速器的使用

楼主:
咳咳,今天来玩耍一下板子上自带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首先介绍一下加速度传感器
     简介 :
  在加速度传感器中有一种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同样的它是基于加速度的基本原理去实现工作的,加速度是个空间矢量,一方面,要准确了解物体的运动状态,必须测得其三个坐标轴上的分量;另一方面,在预先不知道物体运动方向的场合下,只有应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加速度信号。由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也是基于重力原理的,因此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实现双轴正负90度或双轴0-360度的倾角,通过校正后期精度要高于双轴加速度传感器大于测量角度为60度的情况。
     玩耍步骤:
    1.创建一个accel为加速度传感器赋值的对象
    2.获取传感器x轴的方向(获取其他轴的也类似)
    3.获取到的数值通过串口打印在电脑端
     代码如下:
    from pyb import*
    accel=Accel()
    x=aaccel.x()
    print(x)
  通过Tera Term直接输入,可以得到2这个值。通过转动板子可以重复打印出相应数据(范围-22致22)
  代码比较简洁但是要获取新数据还得重新输入打印代码,所以我们把代码做了一个循环显示
   from pyb import*
   accel=Accel()
   while True:
   x=accel.x()
   print(x)
   delay(800)
  结合板子上的LED,我们增加判断,点亮不同的灯(代码如下)
   from pyb import*
   accel=Accel()
   while True:
   x=accel.x()
   print(x)
   ifx<-3
     LED(1).on()
     LED(3).off()
   elifx<3
     LED(1).off()
     LED(3).on()
   else
     LED(1).off()
     LED(3).off()
   delay(800)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elinfe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pyboardCN 三轴加速 MMA7660的值 正常状态下旋转为什么在-20到20之间呢?  静止状态下应该是9.8呀
难道这值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yboardCN 三轴加速 MMA7660的值 正常状态下旋转为什么在-20到20之间呢?  静止状态下应该是9.8呀
难道 ...

这是传感器的原始数值,对应到实际的加速度需要换算一下。MMA7660是6位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传感器的原始数值,对应到实际的加速度需要换算一下。MMA7660是6位精度的。

2的6次方,-32-32之间,如何转换请问大神知道吗?如果是线性关系,只需要除以2.04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的6次方,-32-32之间,如何转换请问大神知道吗?如果是线性关系,只需要除以2.04就可以了吗?

传感器的范围是 ±1.5g,对应-31到32。更多数据请参考一下芯片的手册: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MMA7660F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