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编译例程出错

楼主:
在使用MPLAB编译官方的例程(PIC16L1619),以及自己的程序时,总是出现两个错误,但是用官网网页版IDE编译时功能正常,下面是错误信息,附件图片是错误截图;第一次使用该软件,更换电脑安装现象相同,更换其他芯片例程现象也相同,中断函数文件总是编译不过,是环境设置有问题吗,请大神指点!

Labs/Lab08_Interrupts/../../mcc_generated_files/interrupt_manager.h:109:6: error: variable has incomplete type 'void'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void);
     ^
Labs/Lab08_Interrupts/../../mcc_generated_files/interrupt_manager.h:109:15: error: expected ';' after top level declarator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void);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没有,所以现在就是用官网的云软件,调试太慢了,很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所以现在就是用官网的云软件,调试太慢了,很不方便

1.看警告说明,应该是程序编写规范问题
2.注意云编译器的版本可能和机器上的编译版本不一致.有可能造成问题
3.注意包含文件是否在本机上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看警告说明,应该是程序编写规范问题
2.注意云编译器的版本可能和机器上的编译版本不一致.有可能造成问 ...

因为是官网例程,规范应该没问题,云编译器是XC1.45,下载单机版是官网最新的XC2.0(想找1.45版但没找到);编译警告缺少alloca.h,不过这个在网上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

网友D:
我安装XC V1.41后,可以正常编译。可能V2.0需要特殊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XC V1.41后,可以正常编译。可能V2.0需要特殊配置。

确实是可以,我也装了1.41版本编译可以通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