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桥电机驱动电路如何修改是它上下桥臂的MOS管不会同时导通

楼主:
图中的J2是电机,目前出现过一次正转的两个mos管烧毁,怀疑是程序时序上没写好,想在硬件上修改下,能够使mos管的Q11和Q3,Q4和Q5不会同时导通,请问该怎么修改。

网友:
这是H桥驱动部分电路

网友:
有没有办法在硬件电路中增加延时环节呢

网友A:
加互锁,加死区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互锁,加死区时间

请问互锁怎么加,我看到过一个电路,要通过四个与门和两个非门,感觉太麻烦了,想请教下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你这个电路,四管驱动完全由程序控制,软件修改起来比硬件要容易得多。
如果想用硬件产生死区(即你所说的“能够使mos管的Q11和Q3,Q4和Q5不会同时导通”),确实需要一些门电路芯片。若是嫌用门电路芯片太复杂,那就要改用专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整个电路都要改,更麻烦。

网友C:
硬件需要增加门电路配合,成本上会增加,也会引入风险点,这明明是软件优化的事,为什非要硬件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件需要增加门电路配合,成本上会增加,也会引入风险点,这明明是软件优化的事,为什非要硬件做?

因为写软件的那个在调电路的时候把mos管烧了,说硬件需要优化,只能想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写软件的那个在调电路的时候把mos管烧了,说硬件需要优化,只能想办法了

这样的软件,直接开了吧

网友D:
参考一下,这是抄freescale参考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是抄freescale参考设计的。

回头我搭一个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软件,直接开了吧

估计别人和老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互锁怎么加,我看到过一个电路,要通过四个与门和两个非门,感觉太麻烦了,想请教下有没有更简单的。

几个门电路已经很简单了,再加几个电阻电容,就能实现死区时间的控制。这还嫌麻烦的话就跟软件打一顿然后一起喝两盅让软件给你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写软件的那个在调电路的时候把mos管烧了,说硬件需要优化,只能想办法了

软件调死区保护间隔的时候,硬件先把后面的MOS管电路断开,挂上示波器观察驱动波形。这样软件调试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压力了。当然,你们软硬件都需要先清楚正确的波形是怎样的,符合目标了再接通MOS管实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