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接上模拟开关CD4053后幅值大幅降低?

楼主:
用方波来检正弦波,方波0~5V,CD4053供电为+-5V,正弦波幅值为4V,无偏置,频率23.5k,接上CD4053后,再用示波器看时,正弦波幅值不到1V,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输入的信号的输出电阻太大导致的,看芯片资料,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约为125欧,还有负载电阻的大小也会有影响,你也测量一下模拟开关输入引脚的信号有没有衰减

网友:
”用方波来检正弦波“

这句看不懂。如何”用方波来检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方波来检正弦波“

这句看不懂。如何”用方波来检正弦波“?

相敏检波,使用模拟开关来实现双半波整流

网友:
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约为125欧,受阻抗有点影响吧。可以试试CH440G/R,阻抗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