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芯片这样接,连接PC能工作吗?

楼主:
这芯片感觉接得好随便啊···连上电脑直接能用吗??

感觉接得好随便啊·

感觉接得好随便啊·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IC 21006541 Magtek

一个磁头解码芯片···我在想这东西怎么通过单片机连接电脑。还是直接可以连电脑
还有就是独立供电的时候这芯片可以开始工作没有?

网友A:
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估计工作是能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估计工作是能工作的

直接能用吗?这么牛???????信号都不需要转换一下吗?直接转接个USB口就行了??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后面没看出来怎样连电脑
1元POS机里面拆出来的吗?研究这种电路没啥意义了吧
因为EMV迁移大概是2005年的事情,落后的天朝10年后也终於实行了

网友:
楼主应该去找板子上那颗芯片的器件手册,然后仔细阅读,读懂了自然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