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nt 電阻值

楼主(2018-07-23):
Shunt 電阻值
請問各位高手輸入為220v/50Hz,Irms 500mA
想使用Shunt 的阻抗值大約要使用多少呢?

网友A:
所谓shunt,是有标准的。标准shunt流过额定电流时,两端电压为75mV。
如果是你自己设计,那么根据该shunt你所能够接受的功率耗散或者电压降落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