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34063把12降压到5V,用示波器测得5V Vpp为416mV 正常吗?

楼主:
用34063把12降压到5V,用示波器测得5V Vpp为416mV 正常吗?测得AMS1117-3.3的输出Vpp为280mV正常吗?
原理图

5V

3.3V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纹波的大小,不仅与元器件有关,更与布局(元器件位置的安排)和布线(电路板上导线安排)有关。
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元器件,不同布局和布线,纹波可以相差十倍。

网友:
示波器测纹波也很讲究的

网友:
测纹波关键要用弹簧地线环测输出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20M的带宽限制也要开启,测噪声好像是关闭),不能用探头上的地线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