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关于磁感线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就是线圈通电后的,磁感线的探测范围,可以认为的控制的吗?可以的话,可以认为的控制范围精确到几厘米吗?谢谢大神们

网友:
“可以认为的控制”

疑为“可以人为地控制”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认为的控制”

疑为“可以人为地控制”之误。

是的,不好意思打错了,是:人为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好意思打错了,是:人为的控制

此处应该是“地”,而不是“的”。

以前好像见过这个问题。

你要探测的是磁场,不是“磁感线”。所谓“磁感线”只是对磁场的一种形象化描述方法。
磁场当然能够探测,但是否能够如你所愿“控制范围精确到几厘米”则很难说,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处应该是“地”,而不是“的”。

以前好像见过这个问题。

你要探测的是磁场,不是“磁感线”。所 ...

感谢大神的纠正哈,因为想做个类似于金属探测器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探测的有效距离的要求比较精细,您帮忙看下能不能通过一些方法达到这个效果的。

网友C:
跟着各位大神们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着各位大神们长见识

“金属探测器”,是你的检测线圈产生交变磁场。附近若有金属材料,则会改变检测线圈的电感量,从而改变该线圈构成的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通过频率的变化来判断附近是否有金属存在。探测距离与金属物体大小有关,与介质(土壤、水或者空气等等)有关,当然与你的探测电路更有关。

网友:
如果环境条件是恒定的或者已知的,那就没问题,否则精度可能做不到,因为无法预测环境的介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