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相位补偿电容的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不懂就问】
运放相位补偿电容的问题
在运放的输入和反向输入之间接上一个电容,起到补偿相位的作用
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运放开环增益有若干个极点,会降低相位裕度
加入电容后可以提供一个零点来进行补偿

【1】用一个零点来弥补是什么原理?是不是和传递函数上下的零点和极点有“抵消”的作用?
【2】加上电容为什么可以提供零点?

网友A:
【1】用一个零点来弥补是什么原理?是不是和传递函数上下的零点和极点有“抵消”的作用?

是。

网友:
【2】加上电容为什么可以提供零点?

建议你搜索gmchen老师的帖子,讲得非常详细。

网友:
gmchen老师帖子的*.pdf格式文件。

网友B:
看不到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附件

有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一个零点来弥补是什么原理?是不是和传递函数上下的零点和极点有“抵消”的作用?

是。

你好,加电容不是提供极点吗?加电阻才提供零点的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加电容不是提供极点吗?加电阻才提供零点的啊???谢谢!

加电容不是提供极点吗?加电阻才提供零点的啊???

不知道“加电阻才提供零点”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不是提供极点吗?加电阻才提供零点的啊???

不知道“加电阻才提供零点”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

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样一句话:电阻对地产生零点,电容对地产生极点。  不知道正确与否?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样一句话:电阻对地产生零点,电容对地产生极点。  不知道正确与否?请教。

不知道“电阻对地产生零点,电容对地产生极点”这句话出处,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不知道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