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型号的MCU集成了多个放大器和比较器呢?

楼主:
4个运放,4个比较器吧

网友A:
多个是多少?,,,1000个?别找了,没有。

网友:
MSP430FR235x 怎么样

网友:
本身集成放大器的mcu就不多,外接吧。。。。应该不至于pcb面积堆不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是多少?,,,1000个?别找了,没有。

4个运放 4个比较器吧,有运放的真的难找

网友:
没听说。。。还有这操作?

带比较器就不错了吧。

网友:
2个的很多,4个的没见过

网友:
费事吧唧的找这种特殊的mcu,干嘛不想办法加一个lm324之类的4in运放?没轻没重的

网友:
这个是有四个的

网友:
psoc系列  ,恩智浦的KW41Z不只集成了运放还有通信模块,简化的kw31z也有蓝牙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