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12这两个电容有必要吗

楼主:
(图片)

网友:
当然有必要了,电源的输入输出都一定要加电容的。

网友A:
高频滤波电容,必须得有,要不然电路会有干扰

网友:
电容很必要
既然有疑问,可以对比一下没有的情况试验一下不费事

网友:
C1 必须,平波退耦都是它,好的输入可减低模块的劳动强度,C2 不加也可,加不加视乎情况。

网友B:
我记得有一款LDO是必须有输出电容的,因为需要电容的ESR进行调控,不记得是哪一款了,,,,

网友:
有必要,还要加电解电容,

网友:
稳压电路不会储能,只是剪裁器,而且能处理幅度不大,而电源内阻往往不够小,或不希望任何信息在电源出现,这就需要储能器件的帮助。

网友C:
必须,而且楼主图中的容量过小,需要大幅增加。

网友:
经 C1 平波后,电源已从脉动直流变成浅纹波直流,以电阻串並联来修剪就可以,
稳压模块就是,串並联「电阻群组」里的关键成员,C2 宜小不宜大(如非扰动性负载,理论上甚至甭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而且楼主图中的容量过小,需要大幅增加。

即使电源本身已是纯直流而且内阻甚小,而C1的高频性能也够牛掰,0.33μF 还是稍嫌不足,
对于 电磁兼容性 问题,电池或发电机,由原理以至制作方案,咱们从不考虑,所以,负载的动态必然会在电源中呈现,C1 的作用之一,就是削弱负载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款LDO是必须有输出电容的,因为需要电容的ESR进行调控,不记得是哪一款了,,,,:shy ...

输出端是反馈环的入口,负载会影响系统的「传递函数」,
LDO,基本上都需要「相位补偿」,而且,补偿电容的ESR,除个别型号之外,不许太低,否则,电路会发抖,
开关电路也有利用输出电容的ESR,效果相当于 平均值型电流模式,不过,无论你怎样用,C2 都是宜小不宜大的, 0.1μF,大概已是极限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是反馈环的入口,负载会影响系统的「传递函数」,
LDO,基本上都需要「相位补偿」,而且,补偿电 ...

不同意“C2都是宜小不宜大的”这种说法。LDO振荡可能出现于较大容量的低ESR滤波电容情况下,这仅见于使用陶瓷电容时,而一般滤波电容多用铝电解,也有部分用钽电解的,电解电容的ESR较高,根本不会引起振荡,只需考虑高频去耦电容的容量限制即可。
对于变化的负载,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对平抑输出电压的变化大有好处,单纯的靠稳压器的调整去应对较大的负载变化率是不切实际的,必然引起纹波的增加。而楼主图中的78系列则根本不是LDO,更不存在什么低ESR引发振荡的问题。在我的所有设计中,滤波电容(包括楼主图中的C1和C2),我都会根据负载的变化率来灵活选择,一般取值数十至数百uF,有的应用甚至要使用数千u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电源本身已是纯直流而且内阻甚小,而C1的高频性能也够牛掰,0.33μF 还是稍嫌不足,
对于 电磁兼容 ...

不是“稍显不足”,是大大的不足。

网友C:
楼主图中C1的容量选择,关键在于输入电压的波动率和负载的强弱及变化率。78系列稳压器算得上很古老了,年纪恐怕大于本站的多数网友。在典型应用中,其前级最常见的是变压器整流输出,如果是这样,C1的容量要求会比直流输入更大。在今天的应用场合,如果压差较大,还是采用开关电源为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中C1的容量选择,关键在于输入电压的波动率和负载的强弱及变化率。78系列稳压器算得上很古老了,年纪 ...

恩 我就是采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中C1的容量选择,关键在于输入电压的波动率和负载的强弱及变化率。78系列稳压器算得上很古老了,年纪 ...

问一下您,跟这个主题无关的,康铜电阻怎么连接到电路中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同意“C2都是宜小不宜大的”这种说法。LDO振荡可能出现于较大容量的低ESR滤波电容情况下,这仅见于使用 ...

那即是说,C2>0.1μF 是可以的,不过我想,C1>2C2 才合理吧?
高速脉冲电路模块,必须在供电端子上並联电容,使自己及系统都能正常运作,
这模块若成了楼主那电路的负载,则 C2 就成为这样的电容,扰动其实没少,但小多了,稳压器的工作量没变,但是劳动强度大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同意“C2都是宜小不宜大的”这种说法。LDO振荡可能出现于较大容量的低ESR滤波电容情况下,这仅见于使用 ...

普通的线性串联稳压是射极输出,输出阻抗低且只有反馈环有增益,

LDO则是集极输出,阻抗高且自身及反馈环路皆有增益,所以,惯性负载对系统的影响比普通线性稳压大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即是说,C2>0.1μF 是可以的,不过我想,C1>2C2 才合理吧?
高速脉冲电路模块,必须在供电端子上並联 ...

那C1>2C2的道理为何?有理才能谈得上“合理”。既便是“高速脉冲电路模块”,那结构和对电源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甚至会相差很大,所以不能脱离具体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线性串联稳压是射极输出,输出阻抗低且只有反馈环有增益,

LDO则是集极输出,阻抗高且自身及反 ...

既便是LDO,不同种类的电容具有不同的ESR参数,并非容量大的就一定出问题,LDO输出带百uF的铝电解至少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哪个型号不能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我就是采用的开关电源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78系列,直接选择输出电压合适的开关电源即可。即使是在某些标准电压或者现有电源之下,需要的输出电压如果与前级电源电压相差过大,那还是应该用开关电源再次降压。这年头,环保问题不得不考虑,而且开关电源的总体成本(与78系列加散热片和适当的热设计比)未必就一定高,即使高也高的很有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C1>2C2的道理为何?有理才能谈得上“合理”。既便是“高速脉冲电路模块”,那结构和对电源的要求也各不 ...

C1>2C2 的道理为何,这似乎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讯或行外人也能懂的描述可供学习,
就网上资料及几次拆机所见,C1 的容量至少有 C2 的三倍,多的可近百倍,容量接近甚至 C1

网友:
引用 网友D:
C1>2C2 的道理为何,这似乎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讯或行外人也能懂的描述可供学习,
就网上资料及几次拆机所 ...

“C1>2C2 的道理为何,这似乎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讯或行外人也能懂的描述可供学习”——那不妨说说看,就算是外行,通过学习就能成为内行。C1比C2大是为了应对输入波动较大的情形,但要说C1>2C2那就得说说道理了。如果输入足够平滑,C1=C2没有任何问题。而C1

网友:
正确的取值方法是C1>=C2,但C1的具体取值必须考察输入电压的波动率并兼顾负载相对前级电源的轻重及变化率。

网友:
说实话,这里没深究过,不太懂,冒昧插一句。
如果说C1取值大一些,是为了应对输入波动较大的情形,那么当负载变化较大时,C2取得大些应有减轻稳压器负担的效果吧?
所以,更大的要素是应考虑稳压器前(输入)后(负载)的波动情况而定,这样说是否合适些呢?
数据手册给的参数只是典型例子,实际应用时还是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如今,开关电源日趋普遍,大行其道,
不过,线性电源並没式微之像,用武之地不缺,
就连那老掉牙的 78XX 系列,现在还大量生产发售,还未退出历史舞台,至少,作为示教或入门级制作的素材,是蛮合适的,
我想,在这三数百年内,线性电源大概还未能彻底消失,像楼主所提出的这类问题,依然值得探讨。

网友:
不同电源需要,电容的容量和类型有所调整,主要还是依据的负载调整,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容很必要
既然有疑问,可以对比一下没有的情况试验一下不费事

跳泡不算是电子元件,但它内置 理想开关,有 PTC 特性,如果有几个,並联起来就可充当「电子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泡不算是电子元件,但它内置 理想开关,有 PTC 特性,如果有几个,並联起来就可充当「电子负载」。

电源研发调试阶段一般都用过白炽灯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滤波电容,必须得有,要不然电路会有干扰

电解电容的高频性能依然不济,需添加高频性能优秀的电容作旁路退耦之用。

网友:
元件的配套,阶级观念还是要考虑的,
跟78系列模块搭配的电容,应该不会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货色吧?
根据 2至5μF/瓦 的经验值,18瓦 就是90μF,给你加倍来个 220μF 够了吧,这220μF,你会分它为五个 47μF 吗?

网友:
很有必要!再并上两只高频小电容更好。

网友:
有必要的,提高电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