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和结石电容区别

楼主:
有1uf 0.68uf 0.47uf的瓷片电容吗,如果么有,能用结石电容代替吗?

网友:
结石电容?
我猜你是想说“独石电容”吧?

网友:
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可任何结石都没法做成电容!

网友:
有1uf 0.68uf 0.47uf的瓷片电容吗?——有,但瓷片电容都是插件,而表贴瓷介电容都属于独石电容。选择合适的材料和耐压等参数当然可以代替瓷片电容,现在的表贴瓷介电容甚至比过去的瓷片电容参数要好得多。

网友:
独石是瓷片的进阶版,

独石是折叠架构,材料密集,利用充份,
瓷片是直板的,介质厚度的定制较自由,可增加介质厚度以取得高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