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蓄电池恒压阶段充电到多少V转为恒压?

楼主:
24V蓄电池恒压阶段充电到多少V转为恒压?

网友:
这个跟蓄电池的种类和材料有关,在网上搜吧。

网友:
电池的种类有很多,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自己的是哪一种,然后百度一下看

网友:
24V蓄电池恒压阶段充电到多少V转为恒压?

已经是恒压,怎么“转为恒压”?

网友A:
按每组12V为2.4V,24V恒压应该为28.8V
不同电池稍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每组12V为2.4V,24V恒压应该为28.8V
不同电池稍有区别

我没以前做太阳能路灯时候大概测试了几款电池,24V电池一般饱和在28V左右,太具体的倒是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以前做太阳能路灯时候大概测试了几款电池,24V电池一般饱和在28V左右,太具体的倒是没有测试

要发挥电池的最大容量,合适精确的恒压值很必要
不然电池并不耐用

网友:
至少,恒压充电电流不应大于恒流充电电流(不管是脉冲抑或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