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线和百兆网线的接法一样吗?

楼主:
千兆网线指的是适用于千兆网络的网线,而百兆网线就是适用于百兆网络的网线,按具体的线材来分的话,一般千兆网线指的是六类网线,百兆网线指的是超五类网线。
目前常见的有五类线、超五类线、六类线、超六类线、七类线(除七类线外,默认只讨论 UTP 非屏蔽线)。
· 五类线
§ 最最常见的网线,没特点……
§ 支持百兆以太网
· 超五类线:
§ 其实长的和五类线一样,也没特点……
§ 支持千兆以太网
· 六类线:
§ 接头和常见的 RJ45 不同,有分线件
§ 支持千兆以太网
· 超六类线:
§ 不太了解,据说和六类间类似超五类和五类之间的关系
§ 支持千兆以太网
· 七类线:
§ 不太了解,但是七类线只有屏蔽线,且每个线对都有一层屏蔽,整根线外层再有一层屏蔽
§ 支持千兆 / 万兆以太网

实际中可以根据这些外观来判断,厂商也会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把线的类型印在表面,如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CAT.5e为超5类网线,CAT.6为超6类网线,依此类推。
在国际标准中,网线接入水晶头的接法只有两个,T568B和T568A。
按水晶头铜片位置向上,从左到右按线序将接入水晶头。
标准568A: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棕白--7,棕—8
标准568B: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棕白--7,棕--8;
目前常用的国际标准接法是T568B,因为电脑和路由器都可以自动识别交叉和直通网线,所以可以通用。千兆网线的直通线接法和百兆是相同的,两端都是568B的接法。

但在百兆网络中,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的过程中,只运用到橙白--1,橙—2,绿白--3,绿--6,这4条线芯,也就说即使其他4条线芯不用,在百兆网络下也能传输网络信号。
虽然理论上百兆网络也应该使用8芯网线以此来保持长距离的稳定传输,但目前来说,大部分的路由器仍然只有四个接触片来识别网线,也并没有在传输过程中造成很大的问题。
而在千兆网络中,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时,是一定要运用到8条线芯的,网线的四条芯是不能达到千兆网络传输的同时收发,也就是四条芯只能实现千兆网络接收数据或者发送数据,这两者不能同时进行。
百兆和千兆网线的交叉接法区别:
一端为: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 (568B)
另一端:1绿白、2绿,3橙白、4棕白、5棕,6橙,7蓝,8蓝白 (不是56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