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与检波电路的差别在于哪里

楼主:
下图是整流电路图与检波电路图,都是使用了一个二极管,都有滤波电容,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样的,其实它们功能不一样,概括为同宗(原理)不同旨(目的)。

典型的半波整流电路图

超外差式收音机检波电路图

同宗:它们在原理上是一致的,都是利用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作用,取出交流电的半个周期或半个波;

不同旨:

整流电路是针对电源处理的,是为了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供给其它电路使用;检波电路是针对信号处理的,是将高频载波内的信号进行处理,取出低频信号(音频、视频),无线电里面专门有个名词把这个过程叫做解调。而载波信号一般是幅度比较小的,这就决定了它的一些参数。

整流所使用的是一般(开关电源中输出电路所使用的是高频管)是低频的管子,如1N4001-4007等,检波使用的是高频的管子如2AP9等;

整流所通过的电流较大,一般在0.1A以上;检波所通过的电流较小;

整流管子反向击穿电压较大,检波管子反向击穿电压一般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