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DIY】 采用adc与uart做一个电压计

楼主:
现在有空了,就来水水贴,不然D大以为我跑路了
下面是程序,主要是从ADC读取到的电压值用uart输出

>>> from pyb import UART
>>> from array import array
>>> from pyb import ADC
>>> from pyb import DAC
>>> from pyb import Pin
>>> v=ADC(Pin.cpu.A0)
>>> u=v.read()
>>> x=3.3*u/4096
>>> x=x*10
>>> x1=x/10
>>> x2=x%10
>>> u1=UART(1,9600)
>>> u1.writechar(int(x1)+48)
>>> u1.writechar(int(x2)+48)

u1.writechar()  发送,从adc读取到的数据要int()成int类型才能发送,否则提示错误。
当然也可以使用while来循环读取adc,也可以对adc进行判断,测量波形频率与峰值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ehuiji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UART可以直接发送bytearray类型,相当于C里面的数组,效率比writechar高一些。

网友:
import math
>>> from pyb import UART
>>> from array import array
>>> from pyb import ADC
>>> from pyb import DAC
>>> from pyb import Pin
>>> v=ADC(Pin.cpu.A0)
>>> u=v.read()
>>> x=3.3*u/4096
>>> x=x*10
>>> x1=x/10
>>> x2=x%10

>>> a=array('i')
>>> a.append(int(x1))
>>> a.append(int(x2))
>>> u1=UART(1,9600)

>>> a.append(int(x1)+48)
>>> a.append(int(x2)+48)
>>> u1.write(a)
16

按照d大说的改了一点,顺便把结果贴上。前面因为忘记了转换ASCII码了